MCGS和32单片机通讯

楼主(2019-05-28):
有大神介绍一下MCGS和32单片机通讯怎么通讯吧,我做好界面,还没有关联数据通道,用MODBUSRTU 做,这种通讯方式具体怎么操作,是不是只需要在MCGS设备窗口 选用父:串口通用父设备  子:莫迪康MODBUS RTU,然后单片机里面编写一个通讯程序就可以啊,485线连接就行。还需要什么下载驱动到目录里啥的吗。。数据关联也不会。。求个大神帮忙看一下

网友A:
你说的都对,就是那样做的。 不需要另外下载驱动,软件自带了。

设置设备窗口设置好通讯参数,如地址,波特率等,当然要和单边机那边的一致。然后建立连接通道,添加上关联的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B: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201809/95455.html

楼主:
回复内容:我下载了那个了,但是我看不懂程序。。爱,烦。我不知道怎么根据程序来看地址啥的,就是不会关联数据通道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没有帮助  http://www.gongkon...

楼主:
回复内容:大神,能请教一下怎么关联数据通道吗 是根据单片机里面的主函数还是根据单片机里面的MODBUS程序。我懂一些MODBUS,但是不懂单片机程序。不知道怎么看,能加个联系方式吗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都对,就是那样做的。 不需要另外下载驱动,软件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大神,能请教一下怎么关联数据通道吗 是根据单...

不清楚具体你的单片机具体究竟是个啥,开发板还是自己做的板子?没详细说明无法回答,不同的东西就会有不同的做法,详细说下,或发个照片看下。

楼主:
回复内容:我这个是一个控制仪,里面应该是基于STM32单片机的,是毕设,老师给我的一个仪器,他给了我一个32单片机的程序,里面有主程序,还跟我说里面有通信程序,让我做上位机,但是我实在看不懂,老师也不懂怎么做这个界面,现在很着急, --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大神,能请...

楼主:
回复内容:我这个仪器我感觉是和触摸屏RS485 连,就两根线,我自己通道瞎设置了一些,就是通讯不了,就把仪器上的数据显示在触摸屏就行。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大神,能请...

网友A:
你需要明确单片机的数据通道的地址以及数据格式,此外,RS485连线也要确认连接正确无误。通道瞎设置是没谱儿的,除非你运气爆棚,呵呵。

单片机做上位机的话,Mcgs触摸屏做下位机要设置成Modbus RTU数据转发。波特率,地址对上就好了,触摸屏数据通道和单片机的是一致的,依次设置就可以了。 可以联系我email:gluan@yahoo.com

楼主:
回复内容:给您发邮箱了,那个通道是根据MODBUS通信程序设置的还是根据main主函数设置的呢。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明确单片机的数据通道的地址以及数据格式,此外,R...

网友C: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D(2019-07-30):
为何我的MODBUS串口转发设备,用示波器量都看不到数据(高低电平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