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中的自由绘图功能请教

楼主(2019-05-28):
请问各位老师,有没有一个步科程序范例,要实现的功能是:我在触摸屏上输入相应的数据长度和角度触摸屏上绘制相应的图形!或者请各位老师,讲解一下步科触摸屏功能元件中的自由绘图功能!万分感谢!

网友A:
步科触摸屏宏指令绘图说明文档(含程序)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201904/96963.html

看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科触摸屏宏指令绘图说明文档(含程序)http://w...

老师您好!这几个函数都已经被我使用!也画出了对应的图形,但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是:通过指定的位或者字寄存器的状态来绘制图形,例如,我们做钢筋加工的,需要将钢筋弯曲成各种各样的图形,矩形、五边形、三角形等等。现在我在触摸屏中输入不同的数值参数,触摸屏就根据我输入的数据,显示不同的图形!不知道我说清楚没!希望老师如果知道“步科触摸屏的自由绘图功能”的帮我讲解一下!

网友B(2020-02-18):
朋友  你找到怎么实现你需要的功能了吗?能否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