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自由口收发

楼主(2019-05-28):
请教各位大哥几个问题。现在收发送都可以,如何实现这个:每隔30秒会发送出去一次,其余空闲时间一直处于接收状态。在线等 很着急。。。

网友A:
以上是通讯初始化子程序

以上是端口0发送完成中断程序

以上是接收完成中断子程序

上面程序完成的功能是,属于被动接收外部信号,接收到信号会反馈会相应数据。只要你将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不要同一时间进行,想办法分开,程序就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是通讯初始化子程序以上是端口0发送完成中断程序以上...

亲哥哥 啊 加个好友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