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PLCFP-XC14T与电脑无法连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5-28):
各位老师:一台松下PLC 型号FP-X C14T与我的电脑无法实现连接是怎么回事啊?PLC与触摸屏能够通讯,但是通过USB转232编程电缆连接时无法连接。PLC的圆头插头是五孔的,我看了一下和朋友的圆头五孔插头不一样,我的有三个孔在D字头的下方,两个孔在上方,朋友插头是反的。有没有哪位大师指点迷津

楼主:
图片如上,请大师指点

网友A:
装驱动了么,再不聚换个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驱动了么,再不聚换个线试试

驱动装了,我也怀疑是不是线的问题。在网上查了一下通讯线的做法,但是网上的圆头五孔插头和PLC上面的不一样的,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

楼主(2019-10-31):
感谢大家关心,是数据线的问题,换了一条线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关心,是数据线的问题,换了一条线就好了

这个没必要自己做线,某宝上就20多买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