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插热敏电阻器故障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9-05-29):
热敏电阻的稳定性好,过载能力强,体积小,使用方便而被大家熟知。当直插热敏电阻有故障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检测了,一起跟着小编来了解下吧!

先来观察一下热敏电阻器的外表。热敏电阻器必须要标志清晰,焊片或者引脚没有锈蚀,旋轴转动灵活,松紧适当,转动时手感是平滑的,同时没有没有机械杂声和抖动的现象。

其次要检查好引脚,使用手轻轻的摇动电位器焊片或者热敏电阻器的引脚,是不应该有松动的现象。此外,还可以通过万用表来检测。将万用表电阻挡拨到适当的量程,然后我们在进行欧姆调零,使用两支表笔(不分正负)分别和电阻器的两端引脚相接,这样就能够测出实际的电阻值。然后将测试值和电阻器的标称值进行核对,从而就可以很好的判断电位器或热敏电阻器是否完好。假如万用表的指针是不动的,那么就表明内部的电阻体以及断开了。

热敏电阻器的中心引脚都是和它内部的活动触点有连接的。我们使用万用表的两支表笔分别连接中心引脚以及其余的任一引脚,然后再徐徐的旋转轴柄,表头指针需要平稳地相应的移动,假如指针有跳跃、跌落的现象,那么就说明可动接触点和电阻体是接触不良的。

出现故障时须要及时进行检修,确保找出问题所在。对于需要更换的必须要及时更换。上述的直插热敏电阻检测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哦。检测可避免故障越来越严重导致相关设备的损坏。

关键词:热敏电阻

摘要:热敏电阻器的中心引脚都是和它内部的活动触点有连接的。我们使用万用表的两支表笔分别连接中心引脚以及其余的任一引脚,然后再徐徐的旋转轴柄,表头指针需要平稳地相应的移动,假如指针有跳跃、跌落的现象,那么就说明可动接触点和电阻体是接触不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