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科触摸屏中的“自由绘图”元件请教

楼主(2019-05-29):
请教各位老师,最近想做一个触摸屏动态画图功能(例如:((200,90)、(200,90)、(200,90)、(200,90))括号中第一个是边长,第二个角度,然后通过“自由绘图”元件在屏幕上绘制出一个矩形,如果改变任意一个数据,图形自动改变!我这边有一个样例:它是写宏代码配合用“自由绘图”元件完成的,但是不知道是怎样实现的,特别想知道自由绘图元件的使用方法。

网友A:
宏指令根据输入的参数(边长,角度),计算一组坐标点,然后逐个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宏指令根据输入的参数(边长,角度),计算一组坐标点,然...

请问老师,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比如设计到将原坐标进行变换变换成新坐标、将输入的长度进行等比例缩放,以至于让图形能在指定的区间内完全显示,我有这个宏程序,但是不是很明白(另外步科有一个叫做自由绘图元件怎么使用的,您有实际的案例吗,能给我借鉴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B(2020-06-15):
您的宏指令及程序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C:
该不会是钢筋折弯机吧?

网友D(2020-08-31):
进来逛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