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精浦机电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试用分享

楼主(2019-05-29):
1.    好感度 (从产品本身、包装、产品配置、说明书、操作指南等评价)

五颗星:产品眼前一亮

2.    易用性(从产品操作上评价)

 三颗星:看说明书和视频才会操作

3.    功能强大(从产品功能上评价)

 五颗星:功能强大能满足需求

4.    质量如何(从产品防护等级、抗振动性、信号稳定性上评价)

四颗星:质量等同于其他品牌

5.    批评意见 无

6.    是否愿意成为宣传伙伴 是

另具体说说试用过程:

我收到的产品型号为GMX60 R12/12 E10 RMLB,4-20mA和MODBUS双信号输出。

我需要的编码器功能是进行角度测量和长度测量,主要用来做速度同步和计长来使用。

编码器的外壳全金属,比较结实,防护等级没问题。

先试用了下角度测量,360度模拟量输出4-20mA,很准,这个确实挺方便,用电脑软件直接设置参数即可,模拟量根据设置参数范围输出。解决了原来范围不可设置的尴尬。

然后主要就是研究跟PLC的modbus通讯,西门子和三菱的通讯,厂家都有现成的例子,我就说说施耐德PLC的通讯,施耐德现在主流的PLC是M241,我就用M241的PLC做的实验。

首先配置编码器,我还是配置的角度测量,然后选择MODBUS协议形式,然后断电后将编码器连接PLC,施耐德M241的PLC串口有两个,这里使用的是端子式的,比较方便接线。

接完线后,开始配置PLC,施耐德PLC连编码器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MODBUS主站,配置波特率等参数,使能终端电阻,然后通过编程即可实现编码器实时数字的读取,参考程序例子附件提供,以供大家参考。

另一种方式,施耐德的PLC可以配置成MODBUS IO扫描模式,配置好后直接扫描编码器,这个很舒服,建议用这种方式。参考程序例子附件提供。

通过试用,感觉此款编码器非常舒服,质量也很稳定,准备开始正式使用。以后在干扰不严重的地方,用模拟量信号,干扰严重的情况下,切换到MODBUS通讯,非常舒服。

编程形式  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5sS9BBL

modbus_io_扫描形式  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57bZknS

网友A:
咋没有图片呢,来电图片看看

网友B:
非常感谢这位试用活动的客户在收到编码器后就写出了感谢贴,并且还提供了施耐德PLC的编程示例,不愧是PLC编程能手,什么PLC都能编程,精浦的活动时间长达几个月,想申请试用的小伙伴点此链接试用申请

网友C(2019-07-12):
试用并写报告有奖吗?

网友D(2019-09-12):
中秋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