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折弯机和转塔式母线加工机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9-05-29):
  按普通的液压数控折弯机模具加工Q235板料来做简单介绍:

  1、首先是接通电源,在控制面板上打开开关,再启动油泵,这样你就听到油泵的转动声音了。

  2、行程调节,使用必须要注意调节行程,在折弯前一定要测试。它的上模下行至最底部时必须保证有一个板厚的间隙。否则会对模具机器造成损坏。行程的调节也是有电动快速调整。

  3、折弯槽口选择,一般要选择板厚的8倍宽度的槽口。如折弯4mm的板料,需选择32左右的槽口。

  4、后挡料调整一般都有电动快速调整和手动微调,方法同剪板机。

  5、踩下脚踏开关开始折弯,数控折弯机模具与剪板机不同,可以随时松开,松开脚便停下,在踩继续下行。塑料数控折弯机模具,塑料折边机,塑料板数控折弯机模具,塑料板材折弯塑料板材直接折弯,不需拼接,不需开槽,不需用焊条,它的折角外表美观不漏水,它将手工焊接转变成全自动的机器操作,提高了质量,提高了劳动效率,降低了劳动成本,大缩短了产品的生产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