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与台达AS300的MODBUSTCP通信

楼主(2019-05-29):
西门子S7-1200与台达AS300之间MODBUS TCP通信

一.S7-1200用作服务端(MB_SERVER)

1.博图V15软件编程:

1.1            DISCONNECT始终设为0

1.2            MB_HOLD_REG:指向MODBUS保持寄存器的指针。

格式可以为数据块(数据块_2.AA)或

P#M100.0 WORD 4

当用数据块时,框内显示“数据块_2.AA

当用格式:P#M100.0 WORD 4时寄存器MW100MW102,MW104,MW106对应到MODBUS寄存器40001400024000340004。。

1.3            CONNECT:指向连接描述结构的指针

   格式可以为数据块(数据块_1.ss

   数据类型为:TCON_IP_V4,此处必须手工输入,原来框内没有此类型,IP地址ADDR框内可以都设为“0”,这样可以被多个客户端访问。本地端口号设为:502

2.台达AS300编程

2.1 打开台达ISPSoft编程软件,打开硬件配置:

在一般设定下的以太网基本设定里设定AS300IP地址:192.168.0.10,注意:网关地址192.168.0.1

2.2  打开数据交换-Ethernet

点击“新增”

   写入项内填入与图片里相对应的值:D10MODBUS Register Hex 0  数量(word4

设置好后保存并下载到AS300PLC内即可。

3.通信说明:

   以上设置好后就可以通信了,AS300D10,D11,D12,D13的值就可以写入到S7-1200MODBUS寄存器40001400024000340004内,这样再通过S7-1200MB_SERVER的指令就可以对应到MW100,MW102,MW104,MW106里了。

AS300:D10S7-1200:MW100;

AS300:D11S7-1200:MW102;

AS300:D12S7-1200:MW104;

AS300:D13S7-1200:MW106;

4. .博图V13软件编程:

二.S7-1200用作客户端(MB_CLIENT)

1.博图V15软件编程

1.1            DISCONNECT始终设为0

1.2            REG为通信请求信号

1.3            MB_MODE1时为写入模式,0时为读出模式

1.4            MB_DATA_ADDR:访问数据的起始地址,

1.4            MB_DATA_PTR:指向MODBUS保持寄存器的指针。

格式可以为数据块(数据块_2.AA)或

P#M100.0 WORD 2

当用数据块时,框内显示“数据块_2.AA

当用格式:P#M100.0 WORD 2时寄存器MW100MW102,对应到MODBUS寄存器4200142002

1.5            CONNECT:指向连接描述结构的指针

   格式可以为数据块(数据块_1.ss

   数据类型为:TCON_IP_V4,此处必须手工输入,原来框内没有此类型,ActiveEtablishedTRUEIP地址ADDR框内设为192.168.0.10,这是AS300IP地址。远程端口号设为:502

STATUS: 连接状态信息,在监控状态下显示:704表示已正常连接,错误时会有相应的信息码出现

2.通信说明:

2.1客户端MB_MODE=0时用于S7-1200读取AS300指令:

   是从AS300中的D2000(42001)S7-1200MW100,

     AS300中的D2001(42002)S7-1200MW102,

2.2客户端MB_MODE=1时用于S7-1200写入AS300指令:

   是从S7-1200MW100AS300中的D2000(42001)

    S7-1200MW102AS300中的D2001(42002)

网友A(2019-07-29):
可惜没有图,看不到

网友B(2019-10-25):
能有图就更好了!-_-||

网友C:
这个厉害,又实用的价值

网友D(2024-02-22):
好资料一定要看看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