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除法指令问题

楼主(2019-05-29):
台达除法指令,为什么图中的D100数值不一样?

网友A:
第一行D100是16位数据,也就是D100的值;第二行D100是32位数据,也就是D100+D101的值.

DIV是16位指令,D>是32位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行D100是16位数据,也就是D100的值;第二行D100是32位数据,也就是D100+D101的值.DIV是16位指令,D>是32位指令。

那如何才能使数值一样呢?谢谢!

网友B:
比较指令中DLD>是32位的指令,使用16位的LD>就好了。

网友A:
按4楼说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