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机器人的质量靠谱吗?

楼主(2019-05-29):
楼主最近一个项目要用到四轴的机器人,类似于这样的

负重50-100KG的,

因为预算有限,想选择国产的机器人,我想问一下精度、故障率和使用寿命怎么样?

如果有人用过,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A:
还没用过国产机器人也

网友B:
好像钱江机器人据说还可以

网友C:
国产的埃夫特的不错

网友D:
国产的机器人也不是纯低价啊!

你预算少的话,用那种二手机器人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的机器人也不是纯低价啊!你预算少的话,用那种二手机...

拿给客户用不是自己用,二手的说不过去

楼主:
看了几家,新松、广州数控、华中数控、博朗特的,有用过的说一下性能怎么样?

网友E:
靠谱的,需要询问他用的哪里的伺服驱动器和电机,有些都是选的进口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了几家,新松、广州数控、华中数控、博朗特的,有用过的...

新松的还行,广数号称都是自己的,

网友D:
个人建议还是买上海欢颜的机器人吧——欢颜是纯正国产,从伺服电机到RV减速机等等都是纯种国产,不是那种进口电机驱动器进口RV减速机国产外壳之类的杂种玩意(杂种就是各种东西混杂):最关键的就是欢颜机器人质量可靠,我们用了5年了基本没有大故障

网友F:
处了机械强度精度长期损耗高外,其他都没问题

网友G:
国产机器人正常维护保养,一般寿命在五年左右,目前国内机器人有很多,像广州数控、埃斯顿、艾夫特、新松、配天等、四轴码垛精度一般在0.3mm

网友H:
新松的贵 伯朗特的质量和精度不行 但是价格便宜

网友I:
环境不恶劣、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国产机器人,但是最好是选售后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松的贵 伯朗特的质量和精度不行 但是价格便宜

精度达到0.5mm就可以了,质量能保证三年不出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