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容屏漂移的原理与解决办法

楼主(2019-05-29):
前言:本资料是从网络上搜集整理而成,仅供参考!向提供相关资料的机友致敬!如有异议,请告知
一、        电容屏工作原理
      在介绍导致“漂移”的原因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电容屏的工作原理。电容式触摸屏是利用人体的电流感应进行工作的。电容式触摸屏是一块四层复合玻璃屏,玻璃屏的内表面和夹层各涂有一层ITO(透明导电膜),最外层是一薄层矽土玻璃保护层,夹层ITO涂层作为工作面,四个角上引出四个电极,内层ITO为屏蔽层以保证良好的工作环境。
      当手指触摸在金属层上时,由于人体电场,用户和触摸屏表面形成以一个耦合电容,对于高频电流来说,电容是直接导体,于是手指从接触点吸走一个很小的电流。这个电流分从触摸屏的四角上的电极中流出,并且流经这四个电极的电流与手指到四角的距离成正比,控制器通过对这四个电流比例的精确计算,得出触摸点的位置。
二、        漂移原因
      正是由于电容屏的这种工作原理,才导致了“漂移”现象的存在。在弄清了电容屏的工作原理以后,就很容易知道导致电容屏“漂移”的原因了。最近手机老是玩漂移,要不就是自己玩诡异,所以上网找到这科普知识,给大家借鉴下,我的已经试了下,已经解决了漂移。
      电容屏所谓的“漂移”,主要指以下几种情况:
      1、对触控操作作出误动作,即触摸A点,却对B点作出触摸反应;
      2、没有触摸却作出误动作,即身体或导电物等靠近屏幕,还没有触碰,就作出了触摸反应
      3、对触控操作无动作,即已经用手指触碰到触摸屏,但屏幕却没有做出触摸反应。
    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
      1、静电
      由于电容屏依赖电场进行定位,所以非常轻微的静电,就会导致“漂移”现象的发生。如果发生静电放电,甚至可能永久损坏电容屏。
      2、磁场
       磁场会产生电场,因此电容屏处于较强的磁场中时会产生“漂移”现象。磁场过强或长时间处于较强的磁场中,甚至可能永久损坏电容屏。
      3、导电物质
      附着在屏幕上的导电物质,例如油污、汗渍、水汽等,会导致“漂移”现象的发生,如果不慎流入屏幕内部,甚至可能永久损坏电容屏及其它部件。
      4、环境温度和湿度
      电容屏的最佳工作温度是5℃~35℃,工作湿度30%~90%无凝结,不满足工作环境时就有可能会出现“漂移”现象。电容屏的存储温度是-20℃~60℃,在高温或低温环境中存储、运输也可能损坏电容屏。
      特别注意的是电容屏比较怕高温,在太阳光下长时间暴晒或长时间置于高温环境中,有可能永久损坏电容屏。充电导致屏幕发热后,请先等待屏幕温度降低再使用。
      5、电压
      电池电压偏低或电压不稳时,可能会导致电容屏发生“漂移”现象。使用优质电池并及时给手机充电可以避免电压问题导致的漂移。
      6、物理损害
      撞击和振动会破坏矽土玻璃保护层和/或ITO,对电容屏造成永久性损伤,导致“漂移”甚至导致电容屏彻底报废。因此在储存、运输时,要尽量避免大幅振动和碰撞;在使用时杜绝大力敲击,从而保护电容屏,延长使用寿命
三、        电容屏保养
       1、极度怕静电
       静电很容易击穿电容屏。虽然电容屏手机表面的那层玻璃都经过一定的抗静电处理,但不代表能抗得下冬天人*体的静电,而且有不少人喜欢在其上面贴一张容易产生静电的劣质屏贴……口袋裸奔的要小心了。看来有配布袋的必要了。
       2、怕油污和汗水等导电介质
       覆盖在屏幕上会形成导电层,从而引起屏幕飘移。一定要手洗干净,擦干再用。经常清理屏幕,冬天洗澡的时候不要带
淋浴房。
       3、怕“高”温
       这里的“高”温并不是用火去烤,而是达到40度左右的温度,就有可能引起电容屏飘移,长期处在这个温度,电容屏就会翘辫子不要日光浴,不要在高温太阳下长时间使用。
      建议:如果充电时屏幕温度高,请少用点金石充电。
       4、怕磁场
      特别是电磁场,那块小磁铁在电容屏上放一会,电容屏就会暂时性失效(也有可能会造成永久性损伤)别靠近音箱或带磁性的螺丝批等物品,回到家,不要把顺手手机放在音箱上。
      建议:充电尽量不用点金石!
       5、怕不稳定的电压
       一般当手指接触到电容屏时,会“吸”走一点点电流,然后屏幕从四个角落均匀送电到拇指所在的位置,并以此来做定位,所以电容屏在输电电压不稳定的情况下,会“飘移”甚至失效……电量低于20%最好马上充电。
四、        漂移解决方案
       1、方案一
       关闭手机,取出电池,手机静置五分钟左右。找一根USB数据线,连接手机;洗手,或者把手弄湿(关键步骤,为的是更好把静电导出去);湿手状态下同一只手的拇指接触USB线另一端的金属部分,食指按到地上两秒左右(初步去电);拆开后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金属块在电池仓隔壁,这就是手机震动的发生器,俗称震子。由于它也是直接连接手机主板的,我们可以如法炮制,湿手状态下同一只手的拇指接触震子,食指按到地上两秒左右。
      2、方案二
      最近屏幕老是出现飘移,就是屏幕被莫名乱点,点不准,监测不是ROM所谓,而是物理原因,下面有分析。
      我借助电熨斗,已经解决了该问题,希望能够给遇到此问题的机油带去帮助。
      方法:把电池取下,电熨斗通电,在床单上把床单压烫,温度要适中,移开电熨斗,把HD2屏幕反扣在发热的床单上,把屏幕盖烫(温度还是要适中,不重复了),如此反复5次左右。
      3、方案三
      电脑报上面有个文章是解决屏幕漂移的。用热吹风(吹头发的)吹屏幕,注意开到中档,吹得要均匀感觉屏幕热了就行了(注意:要把机子电池拿掉)
       4、方案四
      电击法,用打火机里的静电器电击屏幕,改变电场,不一定全部都适用,大家要谨慎!

      注意:此方法必须把电池取下,然后尝试性地使用!注意此举应为最后手段!!!

          5、方案五
  把手机屏放在地板上。这个方法亲测可行。

网友A:
技术好,加点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