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过电流故障原因及检查方法

楼主(2019-05-29):
变频器中,过电流保护的对象主要指带有突变性质的、电流的峰值超过了变频器的容许值的情形。变频器维修过电流故障可将其分类为加速、减速、恒速过电流。其故障原因可能是由于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太短、负载发生突变、负荷分配不均,输出短路等原因引起的。一般变频器维修可以通过延长变频器加减速时间、减少负荷的突变、外加能耗制动元件、进行负荷分配设计、对线路进行检查等来解决。

变频器维修过电流故障时检查方法:
首先对变频器维修检测变频器的加速时间参数是否设置的太短,力矩提升参数是否太大,然后检查变频器负载是否太稳定。如果变频器负载不稳定,变频器应采用DTC控制模式,因为DTC控制速度非常快,每隔25μs产生一组精确的转矩和磁通的实际值,再经过电动机转矩比较器和磁通比较器比较后输出,由优化脉冲选择器决定逆变器的最佳开关位置,这样在变频器维修中能有效地抑制变频器过电流。
变频器速度环的自适应会自动调整PID参数,从而使变频器输出给电动机的电流平稳。如果变频器没有这些现象,可以断开变频器输出侧的电流互感器和直流侧的霍尔电流检测点,复位后运行,看是否出现过电流现象。如出现过电流现象,很可能是变频器的IPM模块出现故障,因为IPM模块内含有过压过流,欠压,过载、过热,缺相、短路等保护功能,而这些变频器故障信号都是经模块控制引脚的输出Fn引脚传送到控制器的。微控制器接收到这些变频器故障信息后,一方面封锁脉冲输出,另一方面将故障信息显示在面板上。变频器维修时将 IPM模块更换。

最后变频器维修检测变频器是否在运行过程中受到控制电路遭到电磁干扰,导致控制信号错误,引起变频器工作错误,速度反馈信号丢失或非正常时,也会引起过电流以及变频器的容量选择不当,与负载特性不匹配,引起变频器功能失常、工作异常、过电流甚至故障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