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佬们什么指令这是

楼主(2019-05-29):
(图片)

网友A:
image.png是比较指令

网友B:
这个好像是台达PLC的里的比较指令,好像是台达ISPSoft 3.05编程软件里的大于或者等于指令

网友C:
当S1>= S2  时 输出Q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S1>= S2  时 输出Q为“1”

好的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台达PLC的里的比较指令,好像是台达ISPS...

哇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