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把CAD图纸导入EPLAN卡顿问题

楼主(2019-05-29):
把AUTOCAD图纸导入EPLAN,如果特别大的情况下就导入不进去;或者有时导入进去,出现特别卡的

情况,有没有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拆分啊!再导入

楼主:
拆分清内存,也卡,特别是倒入布局图的时候

网友B:
顶!同问,求大神帮忙!求大神帮忙!

网友C(2020-03-17):
EPLAN LAYOUT处理基本流程:

1、 将CAD布置图备份出来,删掉多余的边框、标尺、文字描述等;

2、 修改升降机等一些复杂图形设备的块,用一些简单的矩形、线段代替,删掉图中冗余的线段;

3、 选中所有图形,CAD命令栏输入“X”,回车,打散所有块;再次选中所有图形,鼠标右键特性里,将线宽改为最小的0.05mm,如果图中有颜色填充的需要删掉填充部分(如果CAD图纸较大,在进行这一步前,将之前已修改内容备份,此步骤处理时间较长,电脑容易死机

4、 处理完CAD布置图后,一般CAD文件大小在10MB以下导入到EPLAN里操作不会太卡顿,将CAD文件另存为2007以下版本;

5、 在EPLAN里插入一页空白页,插入CAD文件后,选中所有图形,右键属性,改变线宽至最小0.01mm;

6、 微调图形,适当挪动图形位置,适当缩放文字图形等比例,如果图中还有线段比较粗的,一般都是块文件,需要选中打散后再次改变线宽至最小;

7、 将调整修改好的LAYOUT总图粘贴到各机柜操作站LAYOUT图里面,把其他部分删掉,放大居中,适当调整;(EPLAN2.0及以下版本可能无法导出PDF,需要在调整完第6步后将页属性比例改至1:3以下,再适当缩放图形至合适位置,导出的PDF中如果仍有部分未显示,一般都是块没打散,或者图形文件过大

网友D(2020-04-16):
迎交流学习共同进步。谢谢分享,新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