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取外设的模拟量数据并加以利用

楼主(2019-05-29):
小弟刚刚接触PLC,不了解如何读取模拟量模块,我手里有一台台达ES2晶体管PLC,外设是一款带有模拟量输出的位移传感器,还有04AD-E2模拟量模块,以及A3伺服驱动器一套,用传感器回馈的模拟量数据来控制伺服电机,查了相关应用手册,还是不懂,用到FROM指令进行读取,但是不知道读取扩展模块哪一个寄存器,如果设置传感器以0-5V的模拟量输入到PLC中,该怎么实时读取数据,好像还要设置扩展模块哪一个模式啥的,不是很了解,希望大神能详细指点一下该如何编程和接线

网友A:
这个手册都有讲解  这里面有相关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http://bbs.gongkong.com/D/201708/723458_1.shtml

网友B:
这个手册都有讲解

楼主:
请问是哪些手册呢

网友C:
首先你需要看看PLC系统手册,其次04AD-E2模拟量模块使用手册,确保接线正确,电流电压档位设置正确,跟着实例进行编辑,读取上来的数据为整型数据,需要转换为工程量数据。

网友D:
也是在学习当中,楼主加油

网友E:
微信截图_20190531152934.png寄存器是指定的微信截图_20190531153001.png读写指令

网友E:
http://bbs.gongkong.com/D/201905/795706_1.shtml

台达DELTA_IA-PLC_DVP-ES2-EX2-SS2-SA2-SX2-SE应用手册

资料链接,有什么论坛回帖,我们继续讨论

网友F:
寄存器不一样,每个模块的站号从左往右数有各对应的

网友G:
要看地址的位

网友H:
刚入门,我也习学一下

楼主:
这种还是直接问供应商更好点

网友I: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J:
手册有讲解,可以直接下载一本台达DVP-ES2模块应用_手册,里面讲的很详细,一看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