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吸收光谱仪维护保养方法

楼主(2019-05-29):
原子吸收光谱仪仪器的保养维护,比较完整的维护保养,请往下看吧!

一、维护保养的目的

规范原子吸收光谱仪的维护保养,确保仪器各功能部件的正常使用延长仪器使用寿命。

二、常规维护

每次关机及分析结束后做好以下工作:

1、放干净空压机贮气灌内的冷凝水、检查燃气是否关好用水彻底冲洗排废系统。

2、如果用了有机溶剂,则要倒干净废液罐中的废液,并用自来水冲洗废液罐。

3、高含量样品做完后,应取下燃烧头放在自来水下冲洗干净并用滤纸仔细把缝口积碳擦除,然后用纯水冲洗,甩掉水滴晾干以备用。

4、关火前应继续用纯水喷雾几分钟以清洗雾化器。

5、清除灯窗和样品盘上的液滴或溅上的样液水渍,并用棉球擦干净,将测试过的样品瓶等清理好,拿出仪器室,擦净实验台。

6、关闭通风设施,检查所有电源插座是否已切断,水源、气源是否关好。

7、使用石墨炉系统时,要注意检查自动进样针的位置是否准确,原子化温度一般不超过 2850 ℃及尽可能驱尽试液中的强酸和强氧化剂,确保石墨管的寿命。

每月定期维护检查项目

1、乙炔钢瓶内的压力低于0.2MPa时应立即更换。

2、氩气必须使用高纯氩气,大于99.995%

3、检查石墨管的寿命,同时应检查石墨管内是否积碳。

4、检查自动进样器进样针的位置是否正确。

5、检查循环冷却水系统内的水面液位。

6、检查雾化效率是否正常,必要时进行调整。

7、检查雾化器毛细管是否有阻塞,若有应按要求疏通,注意疏通时只能用工厂提供的软细金属丝。

8、检查贮气罐有无变化,有变化时应检查泄漏,检查阀门控制;每次钢瓶换气后或重新联结气路,都应按要求检漏。

9、整个仪器室的卫生除尘。

三、各功能部件维护保养

1、主机

1更换保险丝(仪器背后)

2清洁样品室两边的石英窗(火焰/石墨炉)——气体吹扫/无水酒精棉球/镜头纸

2火焰原子化器

1清洗燃烧头

A0.1mol/L硝酸浸泡清洗/去离子冲洗_每月一次

B、拆卸清洗_每年一次

2清洗雾化器

A每次做完样后用纯水冲洗10分钟

B用通丝轻轻通雾化器_每月一次

3清洗混合室、水封及雾化系统_每年一次

A将火焰原子化器上的燃烧头/雾化器/撞击球拆下,并将连接气管、连接电缆拆下。

B将混合室、水封及雾化系统(白色的聚四氟乙烯)拆卸下来,用稀硝酸浸泡清洗,用棉签擦洗。

C用去离子水冲洗混合室、水封及雾化系统部件。

D、至后按相应顺序安装好火焰原子化系统

3石墨炉原子化器

1清洗石英窗

A用无水酒精棉球两边擦洗石英窗,并用镜头纸擦洗_每三个月一次

2清洁石墨管

A用软件中的Clean out_每天清洗

3清洗石墨锥及石墨炉体_每周一次

A用酒精棉球擦洗石墨炉烟囱

B用酒精棉球擦洗石墨炉电极

C用酒精棉球擦洗石墨炉腔体

4、自动进样器

1进样管的维护保养

A进样管的剪切

将进样管末端切掉,切口角度大约10-15

B进样管的清洗_每月一次

先用8%-13%的次氯酸钠,再用去离子水清洗

2清洗冲洗杯

先用酒精擦洗,再用稀硝酸/去离子水冲洗_每月一次

3清洗混合杯

先用酒精擦洗,再用稀硝酸/去离子水冲洗_每月一次

4清洗定量装置

在冲洗和稀释瓶中加入稀硝酸

5、循环冷却水系统

1更换冷却水

A每三个月更换一次

B冷却水大约比例:4L蒸馏水+1L自来水

C如果有些地方室内水容易结冰的话,则需在水中添加防冻液

2排出管内空气

反复几次开关电源,排出软管中的空气

3通风

通风状况应良好,以利于降温

6、空气压缩机

1排空

A每星期一次将汽缸中的空气排空,并将冷凝水和油放掉

B每星期一次将过滤器中的冷凝水和油放掉

2填充和更换油

A应经常检查油的液位,低于下限时添加

B每年更换一次

C只能使用特殊的油SJ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