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9-05-30):
哪位师傅可以帮我远程安装一下博图V15

网友A:
用不着远程,你先报上你的电脑配置和系统,然后给你装机流程就可以了

网友B:
电脑什么配置,win10,可参考下面这个

在WIN10系统安装博途V15的详细步骤

http://www.gongkong.com/article/201807/81718.html

网友C:
看你电脑配置,然后百度下教程,一堆一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着远程,你先报上你的电脑配置和系统,然后给你装机流...

WIN10  i7  8550     8G运行内存   128+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