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应力检测案例分析

楼主(2019-05-30):
起重机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工程机械,随着时间的增加,金属结构将逐渐受到腐蚀、磨损等影响,导致变形、强度和刚度下降。应力参数就是用来判定钢铁材料结构件的实际受力情况。通过对起重机结构件的应力检测,可以测量结构关键应力部位和主要轴承构件上的大应力点的应力状态,为结构强度核算、安全性评估和疲劳寿命估算试验点的选择提供依据。

起重机的应力检测采用应变电测法,用电阻应变计测量粗糙构件的表面应变,然后根据应力与应变的关系确定构件的表面应力状态,从而确定构件的表面应力状态。当贴有电阻应变片的金属结构构件受到外力的作用时,电阻应变片的电阻值随金属结构的变形而变化。应变仪将应变计的电阻转换为电流或电压的变化,然后放大电信号并将其转换为应变信号。

起重机应力检测过程

应变片的粘贴

在进行应力检测之前,应根据数据的调查和分析判断设备金属构件的主应力位置和危险截面,确定应变片的布点位置。

应变片粘贴是非常重要的,而应变片贴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数据测量结果的正确性。在使用应变片之前,应用肉眼或放大镜来检测丝栅是否平行,是否有霉点和锈点,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应变计的电阻值,选择电阻值差在土0.5欧姆内的应变片粘贴在测试点上,以减少由于阻值相差过大而造成误差,导致测量数据失真。

测量和数据处理

在粘贴了应变计之后,我们就可以测量了。测量的工况为:额定载河的静载状态;额定载荷的下降急停状态;额定载河的小车及下降急停状态;额定载荷的大车及下降急停状态。通过数据采集和分析软件就可以对测试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了。应变仪测量出来的是应变值,对于测试得到应变值,根据应变、应力的关系就可以确定金属结构测应力。

测量的最大应力值为73.9MPa,小于[σ]=176.7 mpa。因此,可以确定起重机的强度符合设计要求。

以上就是起重机应力检测的案例,如果您还想了解应变仪、应变片的情况,可直接拨打南京聚航的热线,我们欢迎您的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