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选型求助!!!

楼主(2019-05-30):
跪求大神指点,现需要一款耐高温传感器,输出数字量,工艺为:电机直上直下传感器跟随丝杠运动,接触到400度左右的液面输出,有没有大神知道有此功能的传感的,求指教,最好附带型号,厂商

网友A:
品牌有要求吗,国产,进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牌有要求吗,国产,进口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牌有要求吗,国产,进口

最好能便宜的的

网友B(2019-10-07):
带干接点输出类型的温度传感器即可

网友C(2019-11-29):
高温具体多少?

网友C(2020-12-21):
同上,有具体条件才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