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码打印机常见问题

楼主(2019-05-30):
1、条码打印机打印不清晰
当在打印过程中发现字体不清晰时,可能是因为以下几点原因:
A.可能使用了劣质的色带或过期失效的色带,重新安装性能较好的色带测试;
B.可能使用了质量不好的标签纸,大大降低了色带的转印能力,更换性能较好的标签纸测试;
C.温度设置较低,色带的碳层未能完全转印,重新设置增大温度
D.打印头脏或其安装的位置不正确,请用酒精和棉球清洗或对打印头的安装位置进行适当的调整。

2、条码打印机不能打印怎么办?
在打印过程中,如果发送了打印指令后,但条码打印机并不响应,可能是以下原因:
A. 打印端口选择或端口设置错误,请检查端口设置是否正确;条码打印机的通讯参数的设置是否与打印程序中的一致;
B. 观察面板上的指示灯, "PAUSE"和"RIBBON/PAPER"灯是否变亮,如果是,请检查标签纸、色带和检测头,并按“FEED”键试清除上述现象;
C. 如果发出打印命令后,条码打印机有相应的动作,但色带和标签纸不向前移动,则属于机械故障,请与供应商联系。

3、在打印的过程中,条码打印机突然报错
在打印的过程中,条码打印机突然报错 ,表现为“PAUSE”和“RIBBON/PAPER”灯亮。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可能是:
A.使用了不适当的Printer Driver,请与供应商联系,重新安装正确的打印机驱动
B.Printer Driver的某些设置与打印机的设置不一致,发生报错
C.色带、标签纸或检测头出现问题,请逐一排除

4、如何测试条码打印头的质量
当打印头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有时需要检查打印头在使用过程中是否受到了磨损或烧坏,这时可以打印出自检标签来进行判断。如果自检标签上的点阵图像中有竖状的条纹且打印头上没有粘上碎屑,那么说明打印头已经损坏。以POSTEK为例,其自检的过程如下:
关闭打印机电源,安装好标签纸、色带,然后打开电源,此时应按住“FEED”键不放,直至条码打印机走出标签才松开,此时打印机再打印出测试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