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过电流检查方向及维修防范措施

楼主(2019-05-30):
维修变频器过电流故障:维修此类变频器故障要分清故障是在加速过程、减速过程还是电机正常运行中发生过过电流故障。变频器维修此类故障时要按以下顺序进行检查,变频器输出回路电机是否有接地或相间短路、负载状况如何、电网电压、加减速时间是否合适、V/F曲线及转矩提升是否合适、是否旋转中电机直接启动、是否加减速过程中突然加载、PG是否出现码盘出现故障或码盘断线、变频器运行后输出接触器后合上、电流传感器或控制板故障、变频器选型是否过小。如在变频器减速程中是否存在发电能量回馈,此时变频器维修需要加装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通常变频器过流保护值参数设置为变频器额定电流的(1.8~1.9)倍。

造成变频器过流保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相。当变频器输入缺相时,势必引起母线电压降低,负载电流加大,引起保护。而当变频器输出端缺相时,势必使电动机的另外两相电流加大而引起过流保护。所以变频器维修时要对输入及输出都应进行检查,排除变频器故障。

变频器的减速、加速、恒速过电流都属于过流故障。产生过电流故障的原因可能是变频器负载发生突变,或者因为输出短路、负荷分配不均等原因而导致的故障,变频器维修这种变频器故障时可以通过检查线路、外加能耗制动元件、延长加减速时间或者进行负荷分配设计等方法进行处理,如果断开负载变频器故障因素还没有排除,那么说明变频器逆变电路损坏,必须更换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