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600和PC通讯问题

楼主(2019-05-30):
新人向各位前辈请教个问题。

       现场情况如下:3个AM600 PLC和一台工控机通过交换机通讯,工控机上还挂着5个镜头。

       现在想利用工控机作为上位机将plc程序上载,可是工控机因为有五个镜头,所以网络连接里是一个本地连接外加五个网络连接,本地连接网段已经设定和plc同一网段,可是扫描的时候还是无法发现设备。用ping搜寻plc IP地址数据发送正常。

        想问问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要怎么解决?

网友A:
通过交换器会出现这样情况,建议楼主采用PLC直连试试,如果还是不能搜索到PLC,那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交换器会出现这样情况,建议楼主采用PLC直连试试,...

没有USB通讯线,我看手册里面写的如果用网线连的话需要把plc恢复出厂设置IP 192.168.1.88,然后电脑改成同一段网段才行,是不是这样?以前用AB的只要把电脑改成跟PLC的同一网段就行,不需要把PLC恢复出厂设置的网段,这样很不合理

网友B:
什么设备这么厉害

楼主(2019-07-10):
引用 网友B:
什么设备这么厉害

汇川 AM600的

网友C(2021-04-21):
楼主,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