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控制参数设置(QD77MS2/MR-J4)

楼主(2019-05-30):
系统说明:

使用两台伺服电机带动丝杆同步运动,两个丝杆间连接辊筒,控制辊筒垂直方向的升降往复运动(升降过程要保持辊筒水平)。

元件有简易运动控制模块QD77MS2,伺服驱动器MR-J4-200B,伺服电机是1.5KW的三菱旋转电机(22位编码器,额定转速2000转/min)。

伺服电机带减速机(减速比1:3),带动丝杆转动,丝杆导程是5mm。要求升降速度为50mm/s,升降移动距离为400mm。

请问在MR-Configure和简易运动控制模块设置中要设置哪些参数,怎么设置?

我在设置基本参数1时,计算出的基本参数Pr.2[每转脉冲数]是786432,Pr.3[每转移动量]是312.5um,这是不是表示伺服电机转一圈只能移动312.5mm,那这样的话,伺服电机以额定转速2000转动,速度也只有2000*312.5=625000um/min=625mm/min=10.41mm/s?

关于同步控制,之前也看到别人说的主从控制、凸轮、两个轴跟随一个虚拟轴,但都没看懂,如果方便的话,希望高手能解释一下。

网友A:
主从控制就是两个伺服驱动器,只要建立主从关系,我们只要控制主的伺服驱动器,从的就会跟着运转,他们之间可以设置主的速度比从快,或者从的比主的快。这些都是有比例的。

凸轮控制,例如启动后先是100HZ,然后200HZ,然后又100HZ,最后停止,

两个轴跟随一个虚拟轴和上面的主从关系有想通的地方,但是这个里虚拟轴是主的,那个两个轴是从动的,但是这里的这个虚拟轴是字实际中没有的,是在软件里面建立的。

楼还有什么问题,论坛留言吧

网友B:
李SIR,加个V,189,

6713,

9025,

网友C:
好长的 文字啊,我也来学学

网友D:
虚拟轴就是在软件里仿真,比如台达的伺服就支持电子凸轮可以不用写程序用两台伺服实现同步的控制 伺服有脉冲末端 ,如果经济允许选择大型PLC 都支持电子凸轮 同步轴的控制

网友E:
占个点,别沉了

网友F:
同步控制,我都是采用同步控制卡,脉冲信号一入二出形式,一直用的很好,很简单实现,没必要搞得很复杂

网友G: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