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数据寄存器传送问题

楼主(2019-05-30):
请问图中数据寄存器D9905为什么要传送给d50,直接用不行吗?还有好多这种情况,比如d50再传送给别的寄存器,这样有啥意义吗?为什么不用开始的寄存器本身?

楼主:
另外,图中为什么要用32位接点形态比较指令,而不用16位接点形态比较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图中为什么要用32位接点形态比较指令,而不用16...

这需要联系编程工艺要求,与你昨天提问监控看到的D100在2处数据为什么不一样是一个道理。

32位比较指令,比较D100与D200大小,实质上比较的是D100+D101组成的一个32位数与D200+D201组成的一个32位数,连带与D101和D201有关。

16位比较指令,比较D100与D200大小,就是只比较D100与D200的大小,与D101和D201无关。

至于你前面的问题:数据寄存器D9905为什么要传送给d50,直接用不行吗?

这个有时候还真不行,有时候直接用可以。特别做数据长度转换以及数学运算时一定要清楚,表面看同样的D100,到底是16位还是32位,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还是浮点数……

扯远一点,有些HMI只认V寄存器不认M寄存器,那么要HMI读M寄存器位,你是不是必须要在PLC中做一些表面看无效的MOV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另外,图中为什么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另外,图中为什么要用32位接点形态比较指令,而不用16... 内容的回复!-------------------------这需要联系编程工艺要求,与你昨天提问监控看到的D100在2处数据为什么不一样是一个道理。32位比较指令,比较D100与D200大小,实质上比较的是D100+D101组成的一个32位数与D200+D201组成的一个32位数,连带与D101和D201有关。16位比较指令,比较D100与D200大小,就是只比较D100与D200的大小,与D101和D201无关。至于你前面的问题:数据寄存器D9905为什么要传送给d50,直接用不行吗?这个有时候还真不行,有时候直接用可以。特别做数据长度转换以及数学运算时一定要清楚,表面看同样的D100,到底是16位还是32位,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还是浮点数……扯远一点,有些HMI只认V寄存器不认M寄存器,那么要HMI读M寄存器位,你是不是必须要在PLC中做一些表面看无效的MOV转换?

非常感谢您的指教,昨天的问题明白了。今天又看到别人的这些程序时,感觉不太理解,为什么数据寄存器要多次传送。另外,明明mov不是16位传送指令吗?为什么触点形态比较时却用32位,16位不是也够用吗?

网友C:
这个例子是不合理的;在数据的整个操作看,使用双字的比较的,数值来源都采用单字操作;若果后面没有数据操作的话,程式是可以用单字比较的。另外,D50不直接用D9905,程式开始设计的时候,可能是计划D50(断电不保持)作为变量使用,而D9905(断电保持的)是个初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