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适合的混合机

楼主(2019-05-30):
  工况条件的内容比较广泛,包括物料的各项物理特性和化学特性及其对混合设备的影响、物料在混合过程有无特殊处理要求以及混合机的安装空间等等,更由于各种条件限制的程度都不尽相同,因此很难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在这里只能就一般情况下工况条件对选择混合机及其重要结构的影响作浅略分析:

  1、对于比重不同的物料,混合设备除结构强度和功率不同外,其出料门、转子、机体等结构形式甚至转速等性能参数也往往有较大的区别,不能把其简单地看作局部加强或功率缩放。如螺带混合机混合啤酒花一般采用双头双层的宽螺带,而混合铁红粉则常用单层交错螺旋螺带,而目两者其余结构也有非常明显的区别,转速差异也很大。

  2、对于粒度较细的物料,要特别注意生产设备的密封性,同时其残留量也要仔细考虑。例如用双轴桨叶无重力混合机混合面粉时,最好要同时选用90°全长大开门、喷吹自清系统、斜锲式出料门和轴端气密封结构,以便更好地保证密封和降低残留,另外最好采用上口布袋排气来替代回风管,以免混合时细面粉过多地从回风管口喷出。

  3、多方位考虑其它特殊物性对选择设备的影响。如流动性较差或液体添加较多的物料,可根据具体情况合理选用剪切混合作用较强的犁刀、飞刀、破碎辊等机构;磨损较快的机构要作耐磨处理或设计成可以调节和更换;因物料粘结而需要经常清理的设备应该设置刮刀等自清装置和方便快捷的清理门;外形或颗粒状态不允许破坏的物料,则适宜采用容器回转式混合机等。主要依靠对流混合和扩散混合并且混合过程比较柔和的设备等等。

  4、对于需要加热或伴随化学反应的物料混合,除选择适当的制作材质和温度控制结构外,还要注意温度变化对设备机构本身的影响。如出料门最好选用小开门结构,如果必须使用大开门结构时,一定要采用斜锲式出料门等有自动补偿能力的出料结构形式,以免因出料部位受热变形而降低密封的可靠性;同时设备主轴和转子等机构设计时也要采取必要的线膨胀补偿措施。

  5、安装空间也是选择混合设备时经常需要考虑的问题。如卧式混合机一般适用于面积大而高度有限制的场合,立式混合机则相反,立式混合机适用于空间狭小的场合,而无重力混合机和v型混合机与相同规格的其它混合设备相比,占用空间一般要大得多,但其也有便于移动、布置方便的优点。当然,除混合机自身的安装尺寸外,合理的现场布置和安装方式也能有效地改善混合机安装空间条件。

  锥形混合机设备在选型时,很少仅仅根据一系列独立实验中得到的混合物质量来确定混合机型式。通常,要综合考虑混合物质量和不同混合设备类型对过程的相容性,初始选择时首先将不相容的混合设备淘汰。这些相容性主要指以下内容:

  1、产品的纯净度在很多工业加工过程中,产品的纯净度是最重要的,为避免批量操作之间的污染,每次使用后,混合设备必须彻底清洗。为适应这一条件,混合机内部形状要光滑,内表明应进行高精度抛光处理,而且要易于清洗操作。为避免润滑油可能产生的污染,轴承与密封件不应该与混合物直接接触,或安放在混合物上面。转筒式混合机——即常见的双圆锥混合机、V型混合机、二维运动混合机等都能满足上述的所有要求,具有简单的外形,并且混合机内部与旋转部分无接触。

  而带有复杂叶轮装置的低速对流混合设备,不仅存在着清洗问题,而且所有对流混合设备均存在混合物与润滑表明接触的可能性,如卧式螺带混合机、锥形混合机等。此外,不少混合机也不适用于产品规格经常变动,并需彻底清洗的加工环境。

  2、混合机密闭性混合机选型时,除要考虑能提供高纯度的产品外,还必须考虑粉尘溢出并污染环境等环保问题。从健康、安全及经济角度考虑,应尽可能减少粉尘溢出,将粉料全部密封在封闭的混合容器中操作。但加料和卸料操作时,密闭容器必须打开,此时将有一些细粉尘溢出弥散到周围空气中,也应采取相应措施尽量减少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