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n与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9-05-30):
单位1号机的一台S7-200cn坏了,我换了一台新的上去,2号机PLC是好的,我从2号机直接倒过来的程序下载到1号机,PLC运行正常,但就是触摸屏通讯不上,我把二号机的触摸屏,数据线和1号机对调,1号机的触摸屏和数据线在2号机都能用,2号机的触摸屏和数据线在1号机一样通讯失败,我检查了通讯端口设置,两台机设置一样,1h号机新换的CPU上载下载都正常,在这里求求各位大神伸出援手,帮小弟解决一下困难,谢谢了

网友A:
  现场有条件替代的,最快的方法就是去逐个替换,直到找出那个有问题的部分。数据线的接头,尤其是自己焊接制作的那种,故障率也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