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起重机轨道安装及维护注意事项

楼主(2019-05-30):
桥式起重机在运行过程中车轮与轨道常见的故障为车轮的啃道及小车的不等高、打滑。其中造成啃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且啃道的形式是多样的。啃道轻者影响起重机的寿命,重者会造成严重的伤亡事故,因此特种设备管理人员对于啃道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造成啃道的主要原因是安装时不符合要求误差的、不均匀摩擦及大车传动系统中零件磨损过大、连接间隙过大造成制动不同步。

靖起QDY型桥式起重机

因此桥式起重机主管部门在安装、维修起重机时一定要找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安装、维修,从而保证设备安全及运行寿命;同时特种设备管理人员要加强平时的检查管理,避免起重机发生啃道的机械故障,在检查过程中要认真、细致地找出啃道的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小车车轮的不等高是起重机运行中的极不安全的因素,小车的不等高使小车在运行中一个车轮悬空或轮压太小可能引起小车车体的震动。造成小车车轮不等高的因素是由多方原因引起的,但是主要原因是安装误差不符合要示求及小车设计本身重量不均匀,因此对小车不等高的故障要全面分析,把小车不等高的问题解决好。

靖起QZ型桥式起重机

桥式起重机在运行过程中由于轨道不清洁、启动过猛、小车轨道不平、车轮出现椭圆、主动轮之间的轮压不等的原因使得小车产生打滑环象,这就要求特种设备管理人员在检查过程中一定要认真仔佃,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避免产生小车打滑的现象。

网友A:
能不能谈下啃道的具体影响因素及如何进行维护及预防

楼主:
1、轨道超差。针对这个故障原因,它主要表现在轨道水平直线性超差,两侧的轨道存在高低差,或者一侧的轨道出现高低不平等,这些现象都会导致啃轨问题的出现。

2、车轮水平偏斜。顾名思义,即指轨道的中心线与车轮在水平面内产生了偏斜现象。比较常见的水平偏斜现象主要有如下几种:前、后行驶时啃不同侧,并且啃轨的位置具有不确定性;两侧轨道的内外侧同时啃轨等。

3、车轮垂直偏斜。该故障主要是指轨道的中心线与车轮在垂直截面内出行偏斜的现象

4、驱动不同步。如两侧电机驱动不同步,就会导致啃轨现象的发生,该现象在门吊的大车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比较多。另外,若一侧的包箍不能够打开,也会引起啃轨现象出现。这种故障造成的啃轨特点是:门吊大车在行驶的过程中会出现拖曳、扭晃等现象,并且总会对一侧的轨道进行啃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谈下啃道的具体影响因素及如何进行维护及预防

安装团队必须专业,和后期定期检修维护,不要等出现了故障再解决,以预防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