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调试折弯机模具一定要注意的5个细节

楼主(2019-05-30):
  安装调试折弯机模具一定要注意的5个细节

  我们都知道,折弯机模具不仅是简单的把上模、下模固定后对中心点就完成了,其实需要注意的细节还有很多。在安装调试折弯机模具之前,首先要检查好折弯机的工作状态,然后严格按照说明书的步骤按部进行操作。在安装调试过程中,人身安全是第一。折弯机模具的安装调试步骤之前我分享过一些经验,但是有些细节方面在这里补充一下。

  第一,机器运行一定要正常。在安装调试模具之前,务必要检查好机器的性能运行是否正常?这个过程要耐心、细心兼并,比如清除折弯机关键部件的覆盖灰尘,清理残留在精密部件夹缝里的碎屑,滑动部分添加润滑油等,这些动作完成,可以减少后期的故障频率。

  第二,折弯机滑块一定要调整到位。在安装之前,首先要测量上模的高度和下模的厚度等关键数据,然后就要检测上下滑块比例是否符合标准。正常情况下,滑块一定要在行程线路的开关点处,这一点很关键。

  第三,调整行程模块一定要保证有足够的高度。一般行程模块的调整就是对折弯机上模最高点进行预设,就是当折弯机上模太高到最高点的时候,设置控制开关,同时预留出滑块的暂停位置,还要调整折弯机下压减速模块,这样对折弯机和模具都是一种很好的保护。

  第四,折弯机上下模间隙一定要预留到位。简单步骤就是:先测量上下模固定后之间的间距,然后再根据所折板材的材质、厚度、K系数进行一个准确的间隙设置。关键点在于测量的准确性。

  第五,折弯机模具上下模角度一定要保持固定比例。折弯机的成型原理基本都是根据上模角度而折弯的,切记在折弯过程中,上模角度绝对要小于或者等于下模开口角度,否则很容易造成上下模直接崩口。例如折90°产品,上模选用86°度,下模选用60°度,那么在操作时,由于超出折弯机下模极限耐压,会导致下模槽口崩裂。

  因此,安装调试折弯机模具需要注意的地方很多,但是以上5个细节是必须要做到位,整个安装调试过程才不会有差错,甚至操作人员安全,毕竟,安全是生产的第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