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PSTB软启动器报接线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9-05-30):
    如题:正常使用的4台500KW软启动器,经常出现系统断电后再次上电,PSTB软启动器报连接方式错误的问题,是4台都同时报这个故障,报故障后就无法启动软启动器。

    网上查资料说是主控板没有检测到电机的接线方式所致,通过软启动器面板查看连接状态参数,无任何显示,表明确实没有检测到电机的连接方式。但是这个问题在反复折腾,比如再次断电后重新上电,复位之类的操作之后,又可以恢复正常。

     我想了解下主控板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检测电机的接线方式是内接还是外接呢?参考图片见附件。

网友A:
如果是单台,或许是控制板出现问题。但是四台都有这样情况,说明接线还是出问题了,感觉应该是接地有问题,某个地方接地出现虚接,造成没有实际与地相接,接地最好单独连接至接地端子排,不要采用并联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