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分析仪究竟是如何接线的?

楼主(2019-05-30):
在使用PA功率分析仪器进行测量的时候,接线是最先要做的就是最基本的操作。很多工程师很难把功率分析仪的接线方式讲清楚,这里以PA功率分析仪为基础给大家理解一下接线的基本技能。

众所周知,任何电路要工作都需要形成回路,电路工作回路如图1所示,电流从高端到低端。

图1 电路工作图

功率分析仪其实一样,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思路来理解功率分析仪的接线方式。

一、3P4W 接线

图2 3P4W接线法理解图

如图2所示,电源从高端指向低端,电流测量高端。所以,接线为:AN,BN,CN,电流分别测量A、B、C,这个很好理解。

二、3V3A接线

图3 3V3A接线法理解图

我们可以假设图3"取C相作为参考点,可看作低端",那么电源从高端到低端,电流测量高端电流,电压接法为AC、BC、AB,电流分别测量A、B、C,这样就很简单了。

以上是3V3A的接线方式。

三、3P3W接线

有的工程师可能会问,为什么要接最后一路呢?你既然“指定了低端”,为什么最后还要接上两个高端,例如最后的AB相,电流却测量C。其实你可以不接最后一相,不接,对测量结果并没有影响,这就是3P3W接法,也就是“两表法”接上后可以补全相序关系,就可以看矢量图了。

上面的理解方式也许并不官方,但可以有助于理解接线方式,最后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此种理解方式只适合功率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