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读取绝对值编码器方法

楼主(2019-05-30):
  在工控行业,绝对值编码器一般用在分度盘控制,角度显示这方面较多。

绝对值编码器一般采用RS485通讯向主机传送数据,一般绝对值编码器只引出4条线,

两条电源接24V电压,两条通讯用,分别是A+ B-。

  在PLC接 单个编码器的情况下,接线如下图:

读取编码器数据方法:

1:PLC向编码器发送:01 03 00 00 00 01 84 0A数据(MODBUS格式)

2:编码器返回数据。

3:把编码器返回数据做处理得到角度数据。

以下是程序截图,为什么我发的是截图?此处过滤伸手党

程序解释:

第0步: 设置为 8位处理模式8位.

第 3~10 步:保持通讯设定用。

第 11~51步: 向 D0~D7装填 01 03 00 84 0A数据.

第 52~72步: RS通讯指令

第 73~92步:把返回来的数做处理。

第 93~141步:把角度数据转成360度显示。

网友A:
好文 帮到我了

网友B:
好文章,很有学习参考价值

网友C:
01 03 00 00 00 01 84 0A

站号 功能码  数据地址    后面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网友D(2020-06-09):
我要用三菱FX3U读松下伺服的扭力,请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要用三菱FX3U读松下伺服的扭力,请指点

具体伺服的型号呢?通信协议呢?

网友F:
好东西啊,最近正在搞这一块

网友G:
很好的文件

多谢楼主分享资料!

网友H:
无私的付出,可敬的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