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冲床伺服送料机材料打滑问题

楼主(2019-05-30):
伺服送料机的调试与使用相比其它款型冲床送料设备而言更简单方便,不过若实际材料有问题或调试不正确时,伺服送料机难免还是会有送料不准、不正确的现象出现,而常见的则是伺服送料机材料在输送时打滑偏斜的现象,此时需按照伺服送料机随机附带的说明书上的方法予以解决:

1、材料本身质量问题导致打滑偏料现象。伺服送料机打滑偏斜现象出现后,先需检查材料本身的质量,看是否有弯曲、不平、料厚不均、料旁毛边太重的现象,若存在则需换用合格的卷材材料。

2伺服送料机机台正面压料弹簧的压紧力度不均导致打滑偏料现象。伺服送料机压料弹簧使用时,左右压紧力度应保持一致,同时要确保压料弹簧真正有压紧材料,以无法用手拉动材料为准。

23伺服送料机气管只接了一根。伺服送料机标配的都需接两根气管,分别与两个气缸相连,实现夹紧与放松功能,很多客户实际使用时往往只接了一根,虽也能使用,但往往料厚时就会出现夹不紧,偏料打滑的现象,故实际使用时,伺服送料机气管两根都需接上。

4、整平机或二合一料架整平机与伺服送料机之间待料区太长,材料料弧过大,对伺服送料机的拉扯力过大导致偏料。解决方法:在满足冲压工艺前提下时,尽可能缩短送料机与整平机或二合一料架整平机之间的待料区距离,避免待料区材料料弧过大、过重对送料机拉扯力度的过大造成打滑;对于厚板、宽板材料的送料,可使用支撑架代替感应架,避免对伺服送料机过大的拉扯。

伺服送料机以日本三菱伺服马达驱动送料滚筒实现精准送料,因此相比其它机型而言,拥有更高的送料精度,这也真正越来越多精密冲压客户选择伺服送料机的根本原因

文章转载自:伺服送料机http://www.dgyouy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