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施耐德电气触摸屏恢复系统问题

楼主(2019-05-30):
一台施耐德XBTOT5320触摸屏需要恢复系统,按vijeo designer runtime提示步骤,连接好USB电缆和串口恢复电缆,点击发送后,给触摸屏送电,提示“所选的目标类型和实际使用的目标机器不匹配”。型号为XBTOT5320的机器,选XBTOT系列,完全一致,请教各位网友是什么原因不匹配呢?恢复系统问题.png

网友A:
是不是固件版本不一致呢

楼主:
已用CF卡恢复成功!谢谢关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用CF卡恢复成功!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