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0高速计数

楼主(2019-05-31):
求助CPU222程序:信号1(高速信号)无脉冲100ms后,置位m0.0,信号2无高电平500ms后(m0.0为1),输出Q0.0,信号3(高速信号,用到高速计数器)计满200个脉冲后,复位m0.0和Q0.0。谢谢

网友A:
先建立子程序,在子程序中定义高速计数器hsc  0,0    0号模式,0号高速计数器,占用i0.0,定义smb37=16#fa;定义中断程序12号中断事件,再中断程序中复位m0.0和q0.0.。。。。逻辑就是这样。

网友B:
西门子200软件里面有向导,根据向导一步步进行

设置相应的中断参数。

网友C:
高速计数器的使用方法请参照以下链接下载《S7-200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searchResult.aspx?searchText=S7-200%e5%8f%af%e7%bc%96%e7%a8%8b%e6%8e%a7%e5%88%b6%e5%99%a8%e7%b3%bb%e7%bb%9f%e6%89%8b%e5%86%8c

 《S7-200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的第132-----164页,对高速计数器有详细介绍。

网友D:
楼主有没有224XP的CAD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224XP的CAD图

我没有哦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指点,本人在S7-200方面差不多还是小白,慢慢学习中

网友E: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