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C2怎么进入win系统?

楼主(2019-05-31):
各位大神求KUKA C2怎么进入winPE 系统

网友A:
 建议咨询下库卡的技术支持比价好+86 400 820 8865

网友B:
专家登录,ctrl+esc

网友C:
连上鼠标点空白的地方

楼主(2019-08-16):
引用 网友B:
专家登录,ctrl+esc

我看有的机器把内里面不要的文件夹隐藏掉了,应该是在CE系统下处理的吧,我目前用的是离线编程,程序放在R1的program里,我想把还有一些不要的文件不显示,要怎么处理?还是可以通过系统权限来处理?权限管理又在哪里呢

楼主(2020-01-14):
引用 网友B:
专家登录,ctrl+esc

网友D(2020-07-22):
引用 网友B:
专家登录,ctrl+esc



那返回kuka界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