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码打印机打印时出现空白怎么解决?

楼主(2019-05-31):
    在使用条码打印机进行打印的时候,出现打印出来的是空白这种情况算是比较常见的问题,特别是在条码打印机刚换完标签纸或者碳带之后,条码打印机打印的时候就很容易遇到跳纸的现象或者出很多张空白的问题,而且打印出来的标签位置也不正确。使用条码打印机进行打印的时候出现空白这种情况怎么办呢,第一个阶段是机子是刚买回来的时候,第二阶段是机子已经使用比较长的时间。

    第一阶段是机子已经使用比较长的时间,这时候出现的问题在处理时,需要考虑上面的两点之外,还要结合下面的五点:

    一、纸张传感器脏污

    用无水酒精清洗纸张传感器,在清洗前关闭打印机的电源。重新操作“纸张校正”,在待机的情况下按下绿色键并保持3秒钟,3个绿色指示灯将同时闪烁.

    二、条码碳带标签底纸太厚或者是标签纸不规则

    如果是底纸过厚,或者是标签纸不规则,也会导致打印机无法感应出纸张大小。

    三、传感器故障

    四、纸张传感器的位置不正确

    抬起打印头,就会看到纸张穿过的地方会有一个纸张探测器,探测器是需要被纸张覆盖,条码碳带打印机才能正确适应纸张的大小。

    五、条码碳带标签纸之间的间隙不规范

    有的标签纸在加工的时候,会由于机器或者是模具的原因导致生产出来的标签纸大小或者间隔不一,导致条码碳带打印机无法感应到标签纸的大小。

    第二阶段:新买的条码打印机一般配件不会出现问题,一般只是耗材安装方式和驱动安装设置问题。

    一、条码碳带标签纸安装错误,请按照随机附送的快速安装指南上面的步骤重新安装条码碳带标签纸。

    二、驱动安装设置:也有可能出现在纸张的校正以及纸张大小设置上,出现跳纸或者白纸现象,只需要设置一下打印机驱动上的纸张大小和打印文件的大小与实际标签纸大小三个大小一致,然后校正纸张即可解决问题。

    如果前面的几种方法都不能够解决,就有可能是纸张传感器出现问题。

    出白纸和跳纸的解决方式最常见的就是校正纸张即可解决,位置不对需要修改大小设置,安装耗材正确操作也是一个关键问题,所以使用之前还是要多找些关于条码打印机安装指南来看看会更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