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维修中重点检查事项及案例分析

楼主(2019-05-31):
伺服电机维修故障中伺服电动机不转动多数维修伺服器中的控制信号和速度信号是数控系统在给伺服驱动系统发出的两种信号。在伺服电动机不运转工作的情况下,伺服电机维修可以从伺服电机的如下5个项目进行检查:http://www.cncswx.com

(1)伺服电动机故障;(2)伺服电动机带电磁制动器,伺服电机维修时必须对电磁制动器是否释放的情况进行检查;(3)数控系统的控制信号输出是否有速度;(4)观察CRT的I/O状态并分析机床PLC梯形图,确定润滑、冷却等启动条件是否满足,以检查伺服电机信号是否接通;(5)进给伺服驱动系统故障。
伺服电机故障现象:在一台配套发那科伺服系统的加工机床开始作业后,先以自动运行的方式进行作业,之后出现了CRT显示401号报警的情况。伺服器维修处理过程:401号报警出现后,根据其含义“VRDY信号(轴伺服驱动器)断开,驱动器未准备好”和机上伺服进给系统的实际配置情况,对伺服器维修需要遵照的顺序进行检查并确认妥善。

对以上伺服器维修和伺服电机维修检查进行要逐条执行,以伺服驱动器的控制电源和伺服故障是否有关得到初步的确定。对输入电源进行仔细的检查,发现输入电源熔断器电阻(X轴伺服驱动器上)远大于2MΩ,超出了规定值很远。对熔断器进行更换,然后对直流辅助电压进行二次测量,±15V、±24V恢复正常,PRDY和VRDY状态指示灯恢复正常,再重新运行机床,伺服器401号报警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