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软件中怎么取消刚进行的操作?

楼主(2019-05-31):
  浩辰CAD和WORD等其他软件一样,误操作后可以通过“撤销”来取消刚进行的操作,Windows软件的常规操作也适用于CAD,比如:在工具栏点“撤销”按钮、按CTRL+Z、点“撤销”按钮后的下拉箭头,可以选择回退到哪一步,如下图所示:

  除了图标按钮和快捷键外,CAD还提供了一些用于撤销操作的命令,比如UNDO、U等,下面就将撤销操作相关的命令简单介绍一下。

  UNDO和U命令

  在命令行输入U和UNDO,都可以撤销操作步骤。输入U命令后回车,每次会撤销一步操作,利用UNDO命令,可以一次性回退多步,并可以通过设置开始、结束将多个命令组合到一起UNDO,还可以设置标记、合并选项等。

  很多人认为,U就是UNDO的快捷键,跟L是LINE的快捷键一样,实际并不是如此。输入L和输入LINE回车后,命令行的提示是一样的,而输入U和输入UNDO后回车,命令行的选项并不相同,因此U并不单纯是UNDO的快捷键。U相当于输入UNDO命令后回车后输入了“1”选项,也就是单步的UNDO。

  U显然更加方便,输入少,而且不用输入选项。由于CAD回车或按空格就可以重复命令,在输入U后,不停按空格就可以不停回退了,非常方便。而且绘图过程中通常发现错误会立即回退,很少有人记得需要回退几步,更很少有人会在其中做标记了,在日常绘图中大家通常会用U,而UNDO用得比较少。当然也人习惯用快捷键CTRL+Z,按一次就会回退一步。

  UNDO命令的选项如下:

  输入要放弃的操作数目或 [自动(A)/控制(C)/开始(BE)/结束(E)/标记(M)/后退(B)] <1>:

  默认选项是1,也就是直接回车跟U一样。我也可以直接输入其他数字,一次性回退多步。

  控制C参数

  如果输入C,回车,还提供了多个控制选项如下图所示。

  如果控制选项被设置成无N,U命令将被禁用,无法撤销操作了。之前有不少网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原因是自动加载了一些插件,插件没有正常运行导致U命令被禁用,就需要用UNDO命令的控制参数重新将U打开。

  UNDO的开始、结束、标记等这些选项,设计人员很少使用,那这些选项什么时候会用到呢?这些选项应该主要是二次开发的程序中,比如在程序中设置好参数后,程序批量绘制很多条线来生成一个设备或零件,此时UNDO,当然不希望一条线一条线的回退,肯定希望一次将整个操作都取消,此时就可以利用UNDO的这些参数来进行控制了。

  下面将在CAD中撤销操作的方法总结一下:

  在工具栏单击“撤销”按钮,撤销一步操作;

  按CTRL+Z ,撤销一步操作;

  输入U命令,回车,撤销一步操作;

  点“撤销”按钮后的下拉箭头,在下拉列表中可一次性行撤销多步操作;

  输入UNDO命令,回车,可以通过输入数目撤销多步操作,可以设置开始、结束、标记等选项来定制撤销操作;

  输入OOPS命令,回车,可以恢复刚被删除的对象,不撤销其他操作;

  输入LAYERP命令后回车或在工具栏、面板中单击上一图层按钮,可以恢复上一次的图层状态,不撤销其他操作,前提是LAYERPMODE是打开状态(低版本默认不是打开的,如果在使用上一图层时提示需要设置LAYERPMODE,这需要先输入LAYERPMODE回车,输入1,回车,上一图层状态才可以起作用。高版本CAD中LAYERPMODE默认是打开。

  在绘制直线、多段线、样条线,执行复制、偏移等需要多步操作的绘图和编辑命令时,输入U,回车,可撤销刚刚定位点或生成的图形。

  也许还有其他

  以上技巧适用于AutoCAD及浩辰CAD等类似的CAD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