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编程出现窗口重叠

楼主(2019-05-31):
1559295663.jpg写完了,准备模拟一下的,结果就是这个界面。为什么会这样,要怎么处理?。小白一个,往见谅

楼主:
自己给自己暖贴,小白残疾人,在线坐等大佬,。。

楼主:
大佬啊!求答案啊。救救孩子吧

网友A:
下载到触摸屏里看一看,怀疑仿真有问题,仿真的不靠谱

网友B:
进入窗口属性,看看底层窗口,肯定是底层窗口选择了一个画面,选择无就行了

网友C:
帮你顶一下,我也字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佬啊!求答案啊。救救孩子吧

看起来像是在1号窗口(也就是common window)放了元件,这些元件会在其它所有窗口上可见,如果设计时不注意容易出现重叠现象。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己给自己暖贴,小白楼主,在线坐等大佬,。。

看你按钮元件放得比较靠下边沿,下方的任务栏不用的话可以去掉。方法是在工程拓扑图里右键点击触摸屏选择属性,在"HMI属性"里找到“任务栏”标签,去掉“显示任务栏”前面的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