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步科plc--伺服驱动器--电机,能实现连续调速么

楼主(2019-05-31):
请教大神:

用步科 M4434T触控屏

     K205-16D的PLC

     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

能否实现低速(0-180rpm)连续调速控制?

网友A:
有多种方式可以实现:

1,通过走485通讯控制伺服在速度模式下直接切换目标速度;
2,通过运行脉冲模式,由PLC控制脉冲输出频率,从而进行速度切换;
3,Kinco伺服本身支持多段速度模式控制,可通过IO实现8段速度调控。

可以参考下,详细的可以咨询下步科客服,4007005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