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CP1L和台达温控器dte10t怎么通讯

楼主(2019-05-31):
欧姆龙cp1L和台达温控器dte10t想走rtu协议,两者波特率都为9600,8,1,e,的通讯格式,欧姆龙cif11,485模块,没有终端电阻,所以后面的拨码为1,3为off,2356为on,串口网关模式,现在只要欧姆龙plc能读取到温控器的温度即可,读取温控器的地址为H1000,读取2个字节,站号为01,读取的功能码为03,用的是第二个串口,现在用plc的mov指令,将#0001赋值到D32300,#0003移到D32301,#0002移到D32302,#1000移到D32303,然后置位a640.00,结果串口错误标志位亮了,没通讯上,不知哪里出了问题。想问下用简易rtu主从站通讯,要从温控器读取当前温度,想请教下,D32300到D32303,分别要填充的数据是什么,我所认为的D32300代表站号,D32301代表功能码,D32302代表我要读取的字节个数,D32303代表我要读取的地址,然后D32304之后的就不用设置了,这个逻辑正确吗?

楼主:
如果通讯错位标志位置位了,怎么才能重新发送呢,再次置位a640.00吗?

网友A:
HMI跟温控通信相对简单一点。

网友B(2021-12-12):
d32350等响应写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