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与台达温控器485通讯

楼主(2019-06-01):
用Proface触摸屏与台达温控器DTB4896 485通讯,直接在触摸屏上显示温度和设置参数。 采用Proface COM2 485通讯   参数设置好后,直接读取地址发现不行。有没有大神能具体指导一下

楼主:
通讯灯亮了,但是就是触摸屏读取不到数据,并且显示寄存器读取响应超时或者异常。

网友A(2019-12-29):
主要是温控器寄存器没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