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电阻pt100数值波动问题

楼主(2019-06-01):
请教下为什么温度B和温度C同时波动,对不上实际温度呢,是信号干扰问题还是模块有问题呢

网友A:
替换过后观察运行一段时间后呢

网友B(2020-01-10):
感谢资料分享,再次下载试试

网友C:
干扰,或板子有问题

网友D(2020-02-09):
如果,你发现你的工作软件有迟顿现象,可以说,是软件本身的问题,与热电阻没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E(2020-09-19):
模块端子可能有问题

网友F(2020-11-01):
甩开回路单测阻值(电势),判断温度本身是否稳,然后在往后查

网友G(2020-12-28):
热电阻测温就是电阻的变化反应到模块上,一般阻值变化不是很快,如果温度数值变化太大,多少变送器模块或者板卡的质量以及干扰问题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