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月互动】工作中做过具有安全隐患的事情,你还记得吗?

楼主(2019-06-01):
每年6月份为国家规定安全生产月,生产安全重要性,不再赘述!

为了减少安全隐患的发生,做到防微杜渐未雨绸缪。论坛安全月期间举办:安全月话题互动——工作中你做过的有安全隐患的事情,你还记得吗?

活动目的不是单纯提示我曾犯过的错,更重要的是给自己和他人一个安全意识的警钟。安全和隐患密不可分,不经意间隐患就会抹去安全。

不知道你还记得曾经做过的事情,有些安全隐患,最终却差点酿成大错!有的的确已经造成事故,为公司带来负面影响,自己追悔莫及!

一切为了安全,为了一切安全!我们有必要再次分享你的深刻教训。让更多的人多点安全意识。安全生产惠及你我他。

具体要求如下:

1、活动跟帖参与,内容真实,杜绝撰写;

2、活动周期:安全月;

3、奖励措施:一等奖一名:奖励100MP,二等奖3名,奖励50MP,三等奖10名,奖励200积分;有效参与即可获取50积分。

网友A:
   记得十几年前,刚上班没多久(电工作业),带我的师傅安排我去一个车间从主电缆上做一个配电箱的分支,他去停电,让我直接过去,我到现场后稍等了一下,现场的所有电机就停转了,我也没等师傅过来确认已经断电,然后我就站在下方的管子上(离地高度两米左右)开始施工,先剥电缆的外皮,三相四线的动力电缆,也没系安全带,就在我用电工刀剥内芯的绝缘皮时,手上感到剧烈的一震,马上意识到:电缆仍有电。也幸亏穿着绝缘鞋,然后下午就没有心情再继续干活,后怕的很。

     其实,现在好多小厂的电工作业时,仍不能达到两个人在场的要求,一个人作业,一个人监护。

网友B:
6月安全月欢迎大家分享安全小故事

网友C:
光伏压制玻璃和电池片的设备层压机,温度保持在150度左右,产品是流水线作业,就是玻璃顺序进入后开始层压,保压,然后出锅,上下层有高温布,这个是需要经常更换的,问题就出现在这里,更换时并没有降温,为了节约停机时间,人工更换,但是设备是自动运转的,人手稍慢跟不上节奏,整张布就会报废,费用不低,对于熟练工人,更换起来没问题,但是偏偏是个新来的大学生,很自信,看过几次后说没问题,亲自来尝试,这个麻烦出来了,整个胳膊被卷进了层压机腔体,150度的高温,足以把肉烫熟了,只几秒钟的功夫,整条胳膊,到后背,肉和骨头已经脱离,人早就昏厥。

据说最后抢救了一个星期,命保住了,整个植皮手术前前后后进行了几十场,这下人生算是交待了,生不如死啊!

生命诚可贵啊!

网友D:
回复内容:这种操作一定得小心,就类似操作机床的长头发女员工头发都要盘起一样,不小心可能就会搅到机器里

引用 网友E:
10年,装配低压控制柜,加工铜排,就是划线打眼折弯,领...

网友D:
回复内容:血淋淋的教训,安全无小事

引用 网友C:
光伏压制玻璃和电池片的设备层压机,温度保持在150度左...

网友D:
以前的一个公司,听老同事们说电工就有触电身亡的,一名电工在厂房梁上检查供电电源,还没下来,旁边的操作工不知道有人直接上电了,380V的工业电,人当时就电不行了,所以电工操作一把都是要求两个人配合完成的,确保万无一失。

网友F:
一次难以忘却的设备点检事故

记得那时刚毕业实习,进入到一家冶金行业的工厂,那时候从事设备检修维护及其保养工作。公司规定每个月对现场行车进行点检工作,检查的内容也很简单,就是确保行车上限下限有没有作用,以及行车极限位是否正常。一般是两个人一起完成,一个操作,另一个负责在点检表上进行登记。

我和同事一起去到现场,我负责登记,他负责操作行车,行车不是无线操作的,行车控制器通过一根多芯控制电缆连接操作手柄,并且最主要一点,控制电缆不长,操作人员每次操作正好就在行车挂钩下面进行。就在同事将行车运行到上限时,这时候意外发生了,行车挂钩上过钢丝绳的铸铁破碎了,铸铁就砸到同事头部,当时安全帽也砸破了,满脸是血,当时整个人倒在地上,还好我离他有一定距离,当时我真的束手无措,又是刚进公司,缺乏实际的急救知识,赶紧跑去找来车间主任,同时打了120电话,虽然当时没砸到我,可是也吓得不轻,记得那天饭也没吃,主要担心同事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后来经过抢救,同事没有生命危险,但是经过这次事故后,智商好像受到了重创,公司后来也把他安排在保卫科工作。经过公司上次研究后,处理结果下来了,是检修维护人员操作不当造成这次严重事故,监督人员监督不到位。处理结果是,取消我和同事当年的年终奖励,扣除当月部门绩效工资。

也许是因为突发的事故吧,公司知道事情严重后,上级领导决定把现场所有行车改造为无线控制器控制,我也因为这件事故,离开了公司。再后来,我同事也因为后遗症,病情后来严重了,智力出现问题,老婆也跟他离婚了。事情过去8年了,每每想到那天发生的事故,记忆犹新。

在此后的工作中,我都十分注意安全问题,不只是工作,生活也是如此,特别是我们搞电气的,一定要注意现场安全,现场无时无刻不存在安全隐患,有的施工现场电缆乱拉乱接,管理很混乱,这时候我们必须注意自身安全不受影响,进厂必须戴安全帽,穿戴劳保鞋。

  安全生产对于一个工厂、一个行业的生产活动的很重要,我们应该意识到安全生产对于生命的重要性、对于家人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有的标语很形象说明安全对于自身,对于工厂,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安全第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一次难以忘却的设备点检事故记得那时刚毕业实习,进入到一家冶金行业的工厂,那时候从事设备检修维护及其保养工作。公司规定每个月对现场行车进行点检工作,检查的内容也很简单,就是确保行车上限下限有没有作用,以及行车极限位是否正常。一般是两个人一起完成,一个操作,另一个负责在点检表上进行登记。我和同事一起去到现场,我负责登记,他负责操作行车,行车不是无线操作的,行车控制器通过一根多芯控制电缆连接操作手柄,并且最主要一点,控制电缆不长,操作人员每次操作正好就在行车挂钩下面进行。就在同事将行车运行到上限时,这时候意外发生了,行车挂钩上过钢丝绳的铸铁破碎了,铸铁就砸到同事头部,当时安全帽也砸破了,满脸是血,当时整个人倒在地上,还好我离他有一定距离,当时我真的束手无措,又是刚进公司,缺乏实际的急救知识,赶紧跑去找来车间主任,同时打了120电话,虽然当时没砸到我,可是也吓得不轻,记得那天饭也没吃,主要担心同事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后来经过抢救,同事没有生命危险,但是经过这次事故后,智商好像受到了重创,公司后来也把他安排在保卫科工作。经过公司上次研究后,处理结果下来了,是检修维护人员操作不当造成这次严重事故,监督人员监督不到位。处理结果是,取消我和同事当年的年终奖励,扣除当月部门绩效工资。也许是因为突发的事故吧,公司知道事情严重后,上级领导决定把现场所有行车改造为无线控制器控制,我也因为这件事故,离开了公司。再后来,我同事也因为后遗症,病情后来严重了,智力出现问题,老婆也跟他离婚了。事情过去8年了,每每想到那天发生的事故,记忆犹新。在此后的工作中,我都十分注意安全问题,不只是工作,生活也是如此,特别是我们搞电气的,一定要注意现场安全,现场无时无刻不存在安全隐患,有的施工现场电缆乱拉乱接,管理很混乱,这时候我们必须注意自身安全不受影响,进厂必须戴安全帽,穿戴劳保鞋。  安全生产对于一个工厂、一个行业的生产活动的很重要,我们应该意识到安全生产对于生命的重要性、对于家人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有的标语很形象说明安全对于自身,对于工厂,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安全第一。

这种问题应该是手电们操作器的电缆长度不够,一般有线操作手电都可以滑动或固定在一端,在吊钩底下操作确实危险!

网友G:
回复内容:安全最重要

引用 网友C:
光伏压制玻璃和电池片的设备层压机,温度保持在150度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网友F 一次难以忘却的设备点检事故...

至今为止,我都自责,估计是我当时没有监督到位,这件事一直很压抑,毕竟同事出现不可挽回的残疾

网友H:
我们公司上个月出现一次稍微比较大的安全事故,导致员工脚骨断了。现在在医院躺着。详细内容晚上发图片,因为我不在当班。我属于另外一个班。白班出现的,我夜班。需要同事描述情况,

大概是这样的,那天晚上我上夜班,估计在七点半左右,我在巡检的时候就听同事说有个出事故了怎么砸蛋了当时我就问怎么回事?怎么搞?他们说一个新来的员工,刚来没有多久吧,也就三四个月,那是怎么搞的?他就说玻璃砸倒了,嗯,什么样的玻璃,他说是八毫米的厚度,两米长的玻璃的一片玻璃 ,整个架子大概放了30多片,一下子搞过来把人砸倒了,另外一个同事正在旁边用手抓住,没想到手也被划伤了,结果后来是两个人,哦,腿咋断了?一个手被划伤了,立马晚上就去医院,不过去医院的时候在路上他就喊老疼,一直喊疼,到医院,现在还在医院躺着还没有动手术,听说我们公司负责这块的安全的老总送两万块钱医疗费了,不过他可能要休息一年半载,这是件比较严重,公司还没有认真开会,就是说还是给平常一样,感觉公司对这个事情不怎么上心,我觉得这个事情,对这个事情觉得这个事生产安全注重培训抓住这个点、事情 ,之后做一个视频,是我们公司却没有做,反正跟平常一样,感觉这样我有点寒心,

网友I:
一次安全违规引发的争议

1. 小冲击试验安全规程规定试验完毕,接地棒一定要掛在冲击本体上如图1。

图1

一次安全现场检查,检查人员未经我汻可进入试验现场,发现接地棒未挂在本体上如图2。结果判一次安全违规。

图2

2.  关于这次安全违规的分析;

本人:申诉试验刚做完,还未离控制室,去清现现场。

安全检查人员:安全生产第一,应先去清理现场;祘一次安全违规。

本人:试验区警示灯表示,非试验人员不得进入试验区。

安全检查人员:未见试验区警示灯。

试验站主管:由于小冲击试验装置为本单位科研产品,安全装置不如正规产品有自动接地装置、接地环和试验区警示灯和门锁如图3。没有接地棒,那有安全违规之说。

图3正规产品(称大冲击)

现请大家讨论:

1,算不算违规;

 2,谁违规。

网友J:
觉得规章措施需要完善:

1 任何人员未经许可不可进入实验现场,规章似乎有,但却没能做到,这是很大的安全隐患,现场应该上锁,经过许可才可以拿到钥匙,并一定要陪同打开监视。

2 不管是接地棒挂在那里接地,还是有自动接地装置,任何需要接触导体的工作,在操作前必须用仪器测试接地,确保接地有效,想想如果看着似乎接地,但实际接触不良呢?或者自动接地装置有故障呢? 反正不测量来确认确实接了地,我是不会轻易相信任何装置的。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3 违规不违规很简单,规定都写清楚就严格执行, 不符合就是违规,不需要讨论。如果有意见,那是该讨论修改规定的事。并不等于就可以违反规定去冒险。

引用 网友I:
一次安全违规引发的争议1. 小冲击试验安全规程规定试验...

网友K:
6月一号公司才发生的安全事故,切割东西不带护目镜,好多老师傅都不带,只是事故侥幸没有发生,想想为什么打工赚钱,还不是为了家庭,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QzpcVXNlcnNceWhkNTk4XEFwcERhdGFcUm9hbWluZ1xEaW5nVGFsa1wyMjM5NDg1MDhfdjJcSW1hZ2VGaWxlc1wxNTU5NjMyODg0ODQzXzgzMjQ5MkQ4LUI4N0UtNDZhZi04NDc3LUQ5RTMyMDhDNzU2MS5wbmc=.png

网友K:
公司6月份的安全培训图文

网友J:
令人触目惊心!从事电气行业的朋友们,一定要加强安全操作意识,决不可有侥幸大意的心里。

网友L:
要说经常会出现的当然是从事检维修作业不办理相关票证,抱有侥幸心理,对现场危险因素不分析,也就没有相应的防范措施,害人害己

网友M:
2010年时做某升降机,上限位的顶端应该还有个极限上限位的,用于双重保护。实际安装中,因为现场太难安装了。取消了极限位。只用了上限位加时间保护(升降超时停机)。对此一直非常担心。好在那套设备运行不到半年厂家就不再使用,拆了当废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令人触目惊心!从事电气行业的朋友们,一定要加强安全操作...

网友N:
令人触目惊心!从事电气行业的朋友们,一定要加强安全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