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5ADPMODBUS通讯求助

楼主(2019-06-01):
设备1  FX3U+FX3U-485-ADP  设备2 485压力变送器

接线 ADP RDA RDB接变送器A B

协议 9600 ,8,N, 1

主要程序如下

  现在通讯不上D8402报错211(从站响应超时超时)

变送器协议

楼主:
求助大家能不能帮忙吧看一下啊

楼主:
我的QQ是598978704  可以有偿

楼主:
我的秋秋号是598978704  可以有偿

网友A:
你可以参照一论坛案例,是通讯不上还是设置参数有误,

网友B:
SDA SDB没有接线吗? 你还是最好把通讯的接线也贴出来

网友C:
是的,资料不是很全吧,不过也有参考意义

楼主:
接线是变送器A B接的FX3U-485-ADP 的RDA RDB

网友D:
RDA与SDA连接再链接到变送器A;

RDB与SDB连接再链接到变送器B。

如果还是连接不上的话,试下用串口工具测试

网友E:
首先,先用串口软件分别试一下仪表,发送仪表对于的功能吗,看看是否能收到正确的数据,如果可以,仪表设置正确。之后再测试PLC这端数据收发是否正常,PLC是否准确将数据发送到串口软件。其次就是AB接口不要接错。还有就是485通讯属于半双工通讯,收发不能同时进行,其次仪表数量增多之后,需要采用轮询方式进行,否则会出现通信阻塞,造成丢包。还有就是数据采集上来之后,有时候需要遵循PLC寄存器高地址低字节原理,需要交换寄存器高低字节之后才是自己想要的实际物理量,不过前提是需要正确采集到数据以后。

网友F:
如果是高级语言编程,这里有VB,C#的范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

网友G:
试一试,增大D8411的延时数值

网友G:
增加MOVE K3000 D8411

网友H(2019-07-12):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