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桥梁实践——道路桥梁常见问题与处理技术(1)

楼主(2019-06-02):
智能桥梁实践——道路桥梁常见问题与处理技术1

近年来国民经济水平大幅提高,伴随而来的各种运 输也显著升高。道路桥梁做为交通运输的基础,其质量问题是 重中之重。道路桥梁的建设是一项既庞大繁杂又要求精细严格 的工程,这导致其存在问题的概率很大,进而对相关地域经济的 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道路桥梁常见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道路桥梁建造水平飞速发展,建造质量也得 到了很大提升,但是基于外部原因如板块运动、恶劣天气等导致 的各种问题仍然存在,其中最主要的几种总结如下:

桥面铺装层裂缝问题

作为道路桥梁铺装层经常出现的问题,裂缝的产生原因是 很多的。首先是温度。半刚性结构是我国路面铺装层的主要结 构,此结构路面硬度的强度适中,但受外界温度影响严重,尤其 是在昼夜温差较大的地区,极易导致裂缝。其次是混凝土配比。 混凝土的配比是有着严格的规定的,工作人员在操作上的问题 将直接导致路面整体质量的下降,从而造成裂缝。此外在混凝 土初凝期的锯缝时间上要计算精确,否则也会使路面铺装层出 现裂缝。最后是过往车辆。过往车辆在急刹车时极易对路面铺 装层造成损害,尤其是车辆存在超载问题时对路面的损害是很 严重的,这可导致路面铺装层被挤压变形出现裂缝。

道路桥梁地基不均匀的下沉问题

道路桥梁的地基因其长时间的使用和磨损,加之地理环境 和气象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使路面出现受力不同的情况,导致路 面下沉不均匀产生裂缝。这主要是施工前对工地的勘查不充 分,未能科学有效的规划设计。其次是施工时未能严格按照要 求操作,消减材料。

梁端头局部破损问题

道路桥梁经常出现的比较严重问题是梁端头局部破损。这 主要是梁端头塑封部位的变形或破损,这主要是施工前的设计不适当,未能精确计算缩量值,再加上施工时偶有发生的工人操 作不合理,消极怠工等情况导致,若后期的养护不到位则更易出 现此种情况。

钢筋锈蚀和混凝土碳化问题

钢筋和混凝土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锈蚀和碳化。这与氧化和雨水的冲泡等因素有关。钢筋经过长时间的使用或者雨水的冲 泡导致生锈后会胀大、加粗,造成路面混凝土受力不均匀,出现裂缝,影响道路桥梁的使用寿命和使用质量。

剥蚀问题

剥蚀现象是道路桥梁的另一常见问题。一般的剥蚀现象主 要有:道路桥梁表面的空鼓起砂、剥落、露石子、麻面等。这种现 象主要分为三种:风化剥蚀、水质剥蚀和冻融剥蚀。剥蚀对路面 的危害是导致构件截面积减小,应力加大,使空气对道路桥梁的 侵蚀更加严重,形成恶性循环。

桥头跳车问题

桥头跳车主要指的是道路和桥梁台背连接处产生的路面或搭板变形、断裂或坑槽,导致车辆行经此处时出现明显跳跃、颠簸等现象。这不但对安全驾驶不利,而且对道路桥梁的使用寿命有影响。桥头跳车对桥梁的冲击会加快桥台、桥头搭板、支座及伸缩缝的损坏,尤其是支座和伸缩缝损坏情况最为严重,与此同时对通过的车辆也有不同程度的各种磨损,障碍了车辆的正常使用。

道路桥梁问题的处置原则

加大施工前的地理勘查

道路桥梁的选址应仔细考量,加大对周边环境的勘查,从根本上减少因地质问题或气象问题对质量的影响。深入对地形地势的考查,在施工前做好相关问题的设计和处置方法,为之后的施工打好基础。

最佳利用率原则

对道路桥梁部分维修加强其稳定性时要尽量做到不影响整体的架构,减少对原有构件的更换,提高承载能力和运输能力的前提下,降低修复成本,做到各种材料的最佳利用。

设计方案的优化提升

施工方案的设计一定要结合实际地形地势开展,要经过多次推敲,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对施工的影响,根据需要设计出几套预案供施工方选择,以期在施工时使方案的利用率达到最优,有效提高施工时的工作效率。

重视道路桥梁的整体效应

对道路桥梁进行维修护理的是出现问题的个别组件,但是其对整体产生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维护人员在加固个别问题点的同时要做到对整体的分析,以增加道路桥梁的使用寿命。

道路桥梁问题的处理方法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先进的技术和方法已经在道路桥梁的架设中起了很大作用,延长了道路桥梁的使用寿命,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目前,就常见的道路桥梁问题通常采用的应对方法有以下几种。

清理松动破碎的混凝土

对于已经出现脱落、腐蚀、疏松的道路桥梁表面要进行混凝土的清理,将这些出现问题的混凝土以及露出钢筋部位下方的混凝土都清除掉,为之后对钢筋的护理和新材料的填充做好准备。

修复并保护锈蚀的钢筋

对出现问题的钢筋首先要把表面的铁锈清除掉,然后在其表面均匀涂抹一层防锈蚀水泥,从根本上减小钢筋再生锈的概率。

修复并保护混凝土

操作人员可选用环氧砂浆或环氧混凝土为修复混凝土的主要原料。混凝土表层受损情况特别严重的地方应该在修复的砂浆材料里添加一定量的碳纤维,这样可以加大材料的密度,减小了二次裂开的可能。小范围的混凝土表层问题则通常利用喷射的方法对其修复。

修复混凝土的裂缝问题

楼主:
近年来国民经济水平大幅提高,伴随而来的各种运 输也显著升高。道路桥梁做为交通运输的基础,其质量问题是 重中之重。道路桥梁的建设是一项既庞大繁杂又要求精细严格 的工程,这导致其存在问题的概率很大,进而对相关地域经济的 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道路桥梁常见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道路桥梁建造水平飞速发展,建造质量也得 到了很大提升,但是基于外部原因如板块运动、恶劣天气等导致 的各种问题仍然存在,其中最主要的几种总结如下:

桥面铺装层裂缝问题

作为道路桥梁铺装层经常出现的问题,裂缝的产生原因是 很多的。首先是温度。半刚性结构是我国路面铺装层的主要结 构,此结构路面硬度的强度适中,但受外界温度影响严重,尤其 是在昼夜温差较大的地区,极易导致裂缝。其次是混凝土配比。 混凝土的配比是有着严格的规定的,工作人员在操作上的问题 将直接导致路面整体质量的下降,从而造成裂缝。此外在混凝 土初凝期的锯缝时间上要计算精确,否则也会使路面铺装层出 现裂缝。最后是过往车辆。过往车辆在急刹车时极易对路面铺 装层造成损害,尤其是车辆存在超载问题时对路面的损害是很 严重的,这可导致路面铺装层被挤压变形出现裂缝。

道路桥梁地基不均匀的下沉问题

道路桥梁的地基因其长时间的使用和磨损,加之地理环境 和气象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使路面出现受力不同的情况,导致路 面下沉不均匀产生裂缝。这主要是施工前对工地的勘查不充 分,未能科学有效的规划设计。其次是施工时未能严格按照要 求操作,消减材料。

梁端头局部破损问题

道路桥梁经常出现的比较严重问题是梁端头局部破损。这 主要是梁端头塑封部位的变形或破损,这主要是施工前的设计不适当,未能精确计算缩量值,再加上施工时偶有发生的工人操 作不合理,消极怠工等情况导致,若后期的养护不到位则更易出 现此种情况。

钢筋锈蚀和混凝土碳化问题

钢筋和混凝土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锈蚀和碳化。这与氧化和雨水的冲泡等因素有关。钢筋经过长时间的使用或者雨水的冲 泡导致生锈后会胀大、加粗,造成路面混凝土受力不均匀,出现裂缝,影响道路桥梁的使用寿命和使用质量。

剥蚀问题

剥蚀现象是道路桥梁的另一常见问题。一般的剥蚀现象主 要有:道路桥梁表面的空鼓起砂、剥落、露石子、麻面等。这种现 象主要分为三种:风化剥蚀、水质剥蚀和冻融剥蚀。剥蚀对路面 的危害是导致构件截面积减小,应力加大,使空气对道路桥梁的 侵蚀更加严重,形成恶性循环。

桥头跳车问题

桥头跳车主要指的是道路和桥梁台背连接处产生的路面或搭板变形、断裂或坑槽,导致车辆行经此处时出现明显跳跃、颠簸等现象。这不但对安全驾驶不利,而且对道路桥梁的使用寿命有影响。桥头跳车对桥梁的冲击会加快桥台、桥头搭板、支座及伸缩缝的损坏,尤其是支座和伸缩缝损坏情况最为严重,与此同时对通过的车辆也有不同程度的各种磨损,障碍了车辆的正常使用。

道路桥梁问题的处置原则

加大施工前的地理勘查

道路桥梁的选址应仔细考量,加大对周边环境的勘查,从根本上减少因地质问题或气象问题对质量的影响。深入对地形地势的考查,在施工前做好相关问题的设计和处置方法,为之后的施工打好基础。

最佳利用率原则

对道路桥梁部分维修加强其稳定性时要尽量做到不影响整体的架构,减少对原有构件的更换,提高承载能力和运输能力的前提下,降低修复成本,做到各种材料的最佳利用。

设计方案的优化提升

施工方案的设计一定要结合实际地形地势开展,要经过多次推敲,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对施工的影响,根据需要设计出几套预案供施工方选择,以期在施工时使方案的利用率达到最优,有效提高施工时的工作效率。

重视道路桥梁的整体效应

对道路桥梁进行维修护理的是出现问题的个别组件,但是其对整体产生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维护人员在加固个别问题点的同时要做到对整体的分析,以增加道路桥梁的使用寿命。

道路桥梁问题的处理方法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先进的技术和方法已经在道路桥梁的架设中起了很大作用,延长了道路桥梁的使用寿命,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目前,就常见的道路桥梁问题通常采用的应对方法有以下几种。

清理松动破碎的混凝土

对于已经出现脱落、腐蚀、疏松的道路桥梁表面要进行混凝土的清理,将这些出现问题的混凝土以及露出钢筋部位下方的混凝土都清除掉,为之后对钢筋的护理和新材料的填充做好准备。

修复并保护锈蚀的钢筋

对出现问题的钢筋首先要把表面的铁锈清除掉,然后在其表面均匀涂抹一层防锈蚀水泥,从根本上减小钢筋再生锈的概率。

修复并保护混凝土

操作人员可选用环氧砂浆或环氧混凝土为修复混凝土的主要原料。混凝土表层受损情况特别严重的地方应该在修复的砂浆材料里添加一定量的碳纤维,这样可以加大材料的密度,减小了二次裂开的可能。小范围的混凝土表层问题则通常利用喷射的方法对其修复。

修复混凝土的裂缝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