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桥梁实践——道路桥梁常见问题与处理技术(2)

楼主(2019-06-02):
智能桥梁实践——道路桥梁常见问题与处理技术2

道路桥梁问题的处置原则

加大施工前的地理勘查

道路桥梁的选址应仔细考量,加大对周边环境的勘查,从根本上减少因地质问题或气象问题对质量的影响。深入对地形地势的考查,在施工前做好相关问题的设计和处置方法,为之后的施工打好基础。

最佳利用率原则

对道路桥梁部分维修加强其稳定性时要尽量做到不影响整体的架构,减少对原有构件的更换,提高承载能力和运输能力的前提下,降低修复成本,做到各种材料的最佳利用。

设计方案的优化提升

施工方案的设计一定要结合实际地形地势开展,要经过多次推敲,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对施工的影响,根据需要设计出几套预案供施工方选择,以期在施工时使方案的利用率达到最优,有效提高施工时的工作效率。

重视道路桥梁的整体效应

对道路桥梁进行维修护理的是出现问题的个别组件,但是其对整体产生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维护人员在加固个别问题点的同时要做到对整体的分析,以增加道路桥梁的使用寿命。

道路桥梁问题的处理方法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先进的技术和方法已经在道路桥梁的架设中起了很大作用,延长了道路桥梁的使用寿命,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目前,就常见的道路桥梁问题通常采用的应对方法有以下几种。

清理松动破碎的混凝土

对于已经出现脱落、腐蚀、疏松的道路桥梁表面要进行混凝土的清理,将这些出现问题的混凝土以及露出钢筋部位下方的混凝土都清除掉,为之后对钢筋的护理和新材料的填充做好准备。

修复并保护锈蚀的钢筋

对出现问题的钢筋首先要把表面的铁锈清除掉,然后在其表面均匀涂抹一层防锈蚀水泥,从根本上减小钢筋再生锈的概率。

修复并保护混凝土

操作人员可选用环氧砂浆或环氧混凝土为修复混凝土的主要原料。混凝土表层受损情况特别严重的地方应该在修复的砂浆材料里添加一定量的碳纤维,这样可以加大材料的密度,减小了二次裂开的可能。小范围的混凝土表层问题则通常利用喷射的方法对其修复。

修复混凝土的裂缝问题

混凝土裂缝不但会加速道路铺装层的老化,而且会导致钢筋的锈蚀加快混凝土的碳化,使路面出现更多的裂缝,形成恶性循环,所以一旦发现裂缝必须尽快修复。一般在裂缝不到2mm时可用环氧树脂浆液涂于裂缝表面,需要注意的是在涂抹前一定要先将裂缝的四周和表面的碳化混凝土清除干净,然后用丙酮或是二甲苯或是酒精清洗晾干后再多次涂抹环氧树脂浆液,且每次涂抹时的用料厚度要掌握在1mm之内,时间间隔在35作为水量试验基地,利用不同水量渗透最终确定此区域含水量,从而为保证道路桥梁路基施工奠定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还需把控碾压力度,若碾压力度不足亦或力度过大,均会对路基质量产生影响。因此,在对路基进行碾压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碾压的力度,对路基进行合理碾压,可以达到提升道路强度的目的。

加强质量检测技术

在现阶段,许多政府部门和建设单位都针对性的建立了质量评估实验室,同时还对实验室进行了大量投资,引进了更为先进的质量检测仪器和设备工技术人员对道路桥梁路基路面进行质量检测,从而提升检测效果。所以,在具体施工过程中,若收到当前环境的制约,不得更改设计方案时,需要钱相关人员严格依据相关流程完成相关变更事宜,若变更施工方案太大,则需要钱建设管理人员、设计人员以及监理工作人员共同到工程现场完成勘察,并有监理工作者提供方案整改证明以及准确解答,进而有效的确保工程施工质量,保证在工期范围完成项目施工。

THE END

总而言按照,道路桥梁施工过程中,由于涉及的单位以及因素繁琐,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工程施工难度。为了更好的保证道路桥梁整体施工质量,需严格把控施工加上要点,严格依据施工技术规范完成操作,并对出现的问题及时给予分析与处理,从而保证工程在工期内顺利完成。除此之外,还需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提升施工人员整体素质,为道路桥梁施工质量创造良好的环境,更好的促进工程的长远发展

楼主:
道路桥梁问题的处置原则

加大施工前的地理勘查

道路桥梁的选址应仔细考量,加大对周边环境的勘查,从根本上减少因地质问题或气象问题对质量的影响。深入对地形地势的考查,在施工前做好相关问题的设计和处置方法,为之后的施工打好基础。

最佳利用率原则

对道路桥梁部分维修加强其稳定性时要尽量做到不影响整体的架构,减少对原有构件的更换,提高承载能力和运输能力的前提下,降低修复成本,做到各种材料的最佳利用。

设计方案的优化提升

施工方案的设计一定要结合实际地形地势开展,要经过多次推敲,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对施工的影响,根据需要设计出几套预案供施工方选择,以期在施工时使方案的利用率达到最优,有效提高施工时的工作效率。

重视道路桥梁的整体效应

对道路桥梁进行维修护理的是出现问题的个别组件,但是其对整体产生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维护人员在加固个别问题点的同时要做到对整体的分析,以增加道路桥梁的使用寿命。

道路桥梁问题的处理方法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先进的技术和方法已经在道路桥梁的架设中起了很大作用,延长了道路桥梁的使用寿命,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目前,就常见的道路桥梁问题通常采用的应对方法有以下几种。

清理松动破碎的混凝土

对于已经出现脱落、腐蚀、疏松的道路桥梁表面要进行混凝土的清理,将这些出现问题的混凝土以及露出钢筋部位下方的混凝土都清除掉,为之后对钢筋的护理和新材料的填充做好准备。

修复并保护锈蚀的钢筋

对出现问题的钢筋首先要把表面的铁锈清除掉,然后在其表面均匀涂抹一层防锈蚀水泥,从根本上减小钢筋再生锈的概率。

修复并保护混凝土

操作人员可选用环氧砂浆或环氧混凝土为修复混凝土的主要原料。混凝土表层受损情况特别严重的地方应该在修复的砂浆材料里添加一定量的碳纤维,这样可以加大材料的密度,减小了二次裂开的可能。小范围的混凝土表层问题则通常利用喷射的方法对其修复。

修复混凝土的裂缝问题

混凝土裂缝不但会加速道路铺装层的老化,而且会导致钢筋的锈蚀加快混凝土的碳化,使路面出现更多的裂缝,形成恶性循环,所以一旦发现裂缝必须尽快修复。一般在裂缝不到2mm时可用环氧树脂浆液涂于裂缝表面,需要注意的是在涂抹前一定要先将裂缝的四周和表面的碳化混凝土清除干净,然后用丙酮或是二甲苯或是酒精清洗晾干后再多次涂抹环氧树脂浆液,且每次涂抹时的用料厚度要掌握在1mm之内,时间间隔在35作为水量试验基地,利用不同水量渗透最终确定此区域含水量,从而为保证道路桥梁路基施工奠定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还需把控碾压力度,若碾压力度不足亦或力度过大,均会对路基质量产生影响。因此,在对路基进行碾压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碾压的力度,对路基进行合理碾压,可以达到提升道路强度的目的。

加强质量检测技术

在现阶段,许多政府部门和建设单位都针对性的建立了质量评估实验室,同时还对实验室进行了大量投资,引进了更为先进的质量检测仪器和设备工技术人员对道路桥梁路基路面进行质量检测,从而提升检测效果。所以,在具体施工过程中,若收到当前环境的制约,不得更改设计方案时,需要钱相关人员严格依据相关流程完成相关变更事宜,若变更施工方案太大,则需要钱建设管理人员、设计人员以及监理工作人员共同到工程现场完成勘察,并有监理工作者提供方案整改证明以及准确解答,进而有效的确保工程施工质量,保证在工期范围完成项目施工。

THE END

总而言按照,道路桥梁施工过程中,由于涉及的单位以及因素繁琐,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工程施工难度。为了更好的保证道路桥梁整体施工质量,需严格把控施工加上要点,严格依据施工技术规范完成操作,并对出现的问题及时给予分析与处理,从而保证工程在工期内顺利完成。除此之外,还需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提升施工人员整体素质,为道路桥梁施工质量创造良好的环境,更好的促进工程的长远发展

网友A:
感谢楼主持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