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释下这个电机怎么运行

楼主(2019-06-02):
dd.png请帮忙解释下这个电机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A:
这个就是星三角启动的主电路图,km3与km4动作星启动,通过n秒转换km2与km3工作为角运行。

网友B:
正解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星三角启动的主电路图,km3与km4动作星启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星三角启动的主电路图,km3与km4动作星启动...

说得非常对。。。。

网友D(2019-07-02):
图纸是交流异步电机星三角启动电路。

但我看图纸上,ABC三相一头接电机U1 ,V1,W1,一头接U2,V2 ,W2

这是不对的。

具体怎么样是正确的接法,翻一下你的电工课本就知道了。

网友E:
正确接法:U1-W2 V1-U2 W1-V2。这个主回路控制接线虽然能用,但不提倡此种设计显得不安全保险,总感觉说不出的不安全感。还是将三角接触器的供电连接于主接触器输出端为好!

当按下启动按钮主接触器KM3/3.1和星型接触器KM2/3.3吸合--星型连接启动开始运行--经过一段时间延时,电机达到接近额定转速--星型接触器KM2/3.3脱开--三角接触器KM2/3.2吸合电机依三角型连接额定转速运行。

星三角启动只能用于轻载或空载时启动。因星型连接时电机的输出功率只有三角型连接时的输出功率1/3。如果用于重载启动很有可能电机堵转电流增大,如有星型过载继电器保护将使主电路接触器脱开停止电机启动,如没有星型过载继电器保护会将电机线圈烧毁损坏电机(图中没有星型连接保护,而且三角型多余的用了两个过热保护器可能想的双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正确接法:U1-W2 V1-U2 W1-V2。这个主回...

你说得对,图纸是错误接法。

网友F:
典型的星三角接法,特别是三角形接法不要忘记首位相接,星型接法二次侧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