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桥梁实践——差动式应变计率定

楼主(2019-06-02):
智能桥梁实践——差动式应变计率定

最小读数(f)率定

Sisgeo   PK45型振弦式渗压计

(1) 率定设备及工具  大小校正仪各1,水工比例电桥1,活动扳手2把,尖嘴钳1,起子1,记录表(例如表4-2-1)

(2) 率定准备  在记录表中填好日期仪器名称仪器编号、率定人名。按仪器芯线颜色接入水工比例电桥的接线柱,测量自由状态电阻比及电阻值。将大应变计放入校正仅两夹具中,用扳手旋紧螺丝将两端凸缘夹紧。拧螺丝时,四颗要同时缓慢地进行,边紧螺丝边监视电阻比的变化。仪器夹紧时,电阻比读数与自由状态下电阻比之差值应小于20。否则,放松后重按上述进行。而后,将千分表放入固定支座内夹紧,但须注意让千分表活动伸缩杆能自由移动为限。移动千分表支座,使千分表活动杆顶住仪器端面,并顶压0.25mm之后,固定千分表支座、转动表盘使长针指零。摇动校正仪手柄,对仪器预拉0.15mm.回零再压0. 25m这样往返3次之后,可正式进行率定。

(3)正式率定  开始时,千分表盘 上的小针指0.05(mm),长针指零。摇动校正仪手柄,每拉0.05(mm)读一次电阻比,并记入表4-2-1内。拉三次后反摇手柄分级拉压。每级仍为0.05mm读一次。再继续反摇手柄,使仪器压0.05mm)读一次电阻比,照此继续使仪器压至0. 25m后又分级退压直到回零。完成一个循环的率定,即可结束该支应变计的率定。取下仪器,测量率定后自由状态电阻比及电阻值。小应变计率定步骤同上,拉伸范围为0.06mm,压缩范围为0.12mm

4)率定后最小读数的计算:

4-2-1

式中

ΔL——拉压全量程的变形量,mm

L——应变计标距长度,mm

Zmax——拉伸至最大长度时的电阻比,0.01%

Zmin——压缩到最小长度时的电阻比,0.01%

率定结果,f值相差小于3%认为合格。

(5)直线a的计算:

          a=ΔZmax-ΔZmin

式中 ΔZmax——实测电阻比最大级差,0.01%

     ΔZmin——实测电阻比最小级差,0.01%

       a6(ⅹ0.01%)为合格

温度系数率定

楼主:
最小读数(f)率定

Sisgeo   PK45型振弦式渗压计

(1) 率定设备及工具  大小校正仪各1,水工比例电桥1,活动扳手2把,尖嘴钳1,起子1,记录表(例如表4-2-1)

(2) 率定准备  在记录表中填好日期仪器名称仪器编号、率定人名。按仪器芯线颜色接入水工比例电桥的接线柱,测量自由状态电阻比及电阻值。将大应变计放入校正仅两夹具中,用扳手旋紧螺丝将两端凸缘夹紧。拧螺丝时,四颗要同时缓慢地进行,边紧螺丝边监视电阻比的变化。仪器夹紧时,电阻比读数与自由状态下电阻比之差值应小于20。否则,放松后重按上述进行。而后,将千分表放入固定支座内夹紧,但须注意让千分表活动伸缩杆能自由移动为限。移动千分表支座,使千分表活动杆顶住仪器端面,并顶压0.25mm之后,固定千分表支座、转动表盘使长针指零。摇动校正仪手柄,对仪器预拉0.15mm.回零再压0. 25m这样往返3次之后,可正式进行率定。

(3)正式率定  开始时,千分表盘 上的小针指0.05(mm),长针指零。摇动校正仪手柄,每拉0.05(mm)读一次电阻比,并记入表4-2-1内。拉三次后反摇手柄分级拉压。每级仍为0.05mm读一次。再继续反摇手柄,使仪器压0.05mm)读一次电阻比,照此继续使仪器压至0. 25m后又分级退压直到回零。完成一个循环的率定,即可结束该支应变计的率定。取下仪器,测量率定后自由状态电阻比及电阻值。小应变计率定步骤同上,拉伸范围为0.06mm,压缩范围为0.12mm

4)率定后最小读数的计算:

4-2-1

式中

ΔL——拉压全量程的变形量,mm

L——应变计标距长度,mm

Zmax——拉伸至最大长度时的电阻比,0.01%

Zmin——压缩到最小长度时的电阻比,0.01%

率定结果,f值相差小于3%认为合格。

(5)直线a的计算:

          a=ΔZmax-ΔZmin

式中 ΔZmax——实测电阻比最大级差,0.01%

     ΔZmin——实测电阻比最小级差,0.01%

       a6(ⅹ0.01%)为合格

温度系数率定

网友A:
下载一下,看看是什么好东西